[STM32L1] ST CUBE MX生成的STM32L151C8T6A程序 无法进入仿真问题求解

楼主(2018-11-15):
使用CUBEMX 生成一段最简单的STm32L151程序,但是程序在擦除成功,烧录成功后,一直卡在某处。无法进入main(); 第一行。 状态如图片所示。  哪个大神碰到过麻烦指导一下。 救救宝宝!!!因为同样使用CUBEMX 生产stm32F103的程序,也是未更改任何配置,成功进入main();

显示编译成功,擦除成功,烧写成功

显示编译成功,擦除成功,烧写成功

程序一直卡某处,仿真RUn按钮一直显示在运行(表示卡在某处无法进入main()) ...

程序一直卡某处,仿真RUn按钮一直显示在运行(表示卡在某处无法进入main()) ...

这是提示的问题。

这是提示的问题。

楼主:
这是 stm32F103 点击仿真后,进入的界面,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就是 stm32L151 不能进入main()。 而且永远卡在某处。

网友A:
是不是那个工程配置有问题,重新建个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工程配置有问题,重新建个工程试试

不是这个问题,看了 下地址,程序直接跑到  系统区了。不知道原因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bOOT0 没有接地。  但是F103 没有接地 ,为什么可以进入main()     谁知道,可以顺手回答一下。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bOOT0 没有接地。  但是F103 没有接地 ,为什么可以进入main()     谁知道,可以顺手 ...

不知道...做硬件要细心

网友C:
原来是硬件问题呀

网友D:
细节  一定要注意呀

网友E:
硬件连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