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FPGA] intel FPGA+浅谈

楼主(2018-11-15):
intel FPGA我也只是听说过,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学习过关于VHDL语言,对FPGA有一点点了解,只知道跟单片机,ARM类似,是一款可编程的控制芯片。现在基本上都在使用Verilog语言编程,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以后一起学习吧。 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二版)

网友A:
完全不是类似,FPGA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不是CPU,里面全都是硬件门电路,VHDL语言是对里面门电路的连接进行控制。所以FPGA是真正的可并行执行任务,而单片机之类的MCU无论逻辑框架怎么搭建,原则上都是顺序执行加中断,同一时刻只能做一件事,FPGA同一时刻可以做几件事,完全并行,并不是靠时间分段来实现的。

网友B:
FPGA和单片机的应用领域也完全不同,单片机主要应用在工业控制领域,FPGA主要应用在数据处理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是类似,FPGA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不是CPU,里面全都是硬件门电路,VHDL语言是对里面门电路的连接进 ...

学习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和单片机的应用领域也完全不同,单片机主要应用在工业控制领域,FPGA主要应用在数据处理领域。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