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能实现差分线等长走线吗

楼主(2018-11-15):
现在用AD9画MIPI摄像头信号,有5组差分线,画等长的时候,只能一根一根的实现等长,不能实现一组差分线一起走线,实现等长,是否要更新AD版本阿!!!!!

网友A:
要走差分线,首先你要在原理图里设置差分对。例如某个信号名称是txclk,那么就在两根线上分别放网络标号txclk_p、txclk_n,并各放一个差分标记。更新到PCB后就可以直接拉差分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