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GPIO复用功能与设置

楼主(2018-11-16):
GPOIO可作为I2C,SPI,USART等通讯接口,这就是所谓的复用功能(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GPIO的复用功能由AFRL及AFRH两个寄存器来设定(因为Cortex Mx为32位CPU,所以每个寄存器有32bits可供控制)。

STM32针对每个接口pin设计了16种复用功能(AF0~AF15),因为每个pin占用4个bits,所以每个寄存器管理8个pins(AFRL:0~7,AFRH:8~15)。如下图所示:

每个pin只能设定一种复用功能,当系统reset之后,所有的复用功能都复位为AF0(也就是系统的初始功能)。

哪些port(GPIOx,x=A~K),pin与寄存器状态(AF0~15)对应哪些功能,可参考datasheets内的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楼主:
下面设置复用功能:

1.首先需要enable外设所对应的时钟(外设功能,如USART)与所用pin所对应的时钟(例如GPIOA.9,GPIOA.10)。这样,外设功能和pin才能在cpu控制下在正确的事件做正确的事情。

USART的时钟为APB2,而GPIOA.9,GPIO.10为AHB2,USART用哪个时钟,可参看STM32用户手册内有关clock register(RCC)章节,可搜索USART找到。

因此用以下两个函数enable对应的时钟:
  1.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enable GPIOA clock   //
  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enable USART1 clock//
官方提供五个用来enable GPIO和外设clock的函数:
void        RCC_AHB1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HB1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RCC_AHB2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H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RCC_AHB3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HB3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RCC_APB1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1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RCC_APB2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到目前为止可知,APB用于外设,AHB用于GPIO,其中AHB频率大于APB频率,有错再改。

楼主:
2.初始化GPIO,这里要记得配置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 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PA9,PA10
3.配置GPIOx_AFRL或GPIOx_AFRH寄存器,将IO指定到所要功能对应的AFx,可用官方提供的函数GPIO_PinAFConfig达到目的。
  1. /*PA9 指定为AF7,复用为USART1_TX */
  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3. /* PA10 指定为AF7,复用为USART1_RX*/
  4.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这些格式是官方约定的,必须按照规定填写,而不能随意填写。

第一个参数为port组,GPIOx(x=A~K)

第二个参数为pin,GPIO_PinSourcey(y=0~15),这里不用管AFRL或AFRH,官方函数会处理。

第三个参数,官方定义为:

#define IS_GPIO_AF(AF)
             (((AF) == GPIO_AF_RTC_50Hz) ||((AF) == GPIO_AF_TIM14)      || \
             ((AF) == GPIO_AF_MCO)          || ((AF) == GPIO_AF_TAMPER)    || \
             ((AF) == GPIO_AF_SWJ)          || ((AF) == GPIO_AF_TRACE)        || \
             ((AF) == GPIO_AF_TIM1)        || ((AF) == GPIO_AF_TIM2)          || \
             ((AF) == GPIO_AF_TIM3)        || ((AF) == GPIO_AF_TIM4)          || \
             ((AF) == GPIO_AF_TIM5)            || ((AF) == GPIO_AF_TIM8)        || \
             ((AF) == GPIO_AF_I2C1)            || ((AF) == GPIO_AF_I2C2)        || \
             ((AF) == GPIO_AF_I2C3)            || ((AF) == GPIO_AF_SPI1)        || \
             ((AF) == GPIO_AF_SPI2)            || ((AF) == GPIO_AF_TIM13)      || \
             ((AF) == GPIO_AF_SPI3)            || ((AF) == GPIO_AF_TIM14)      || \
             ((AF) == GPIO_AF_USART1)      || ((AF) == GPIO_AF_USART2) || \
             ((AF) == GPIO_AF_USART3)      || ((AF) == GPIO_AF_UART4)      || \
             ((AF) == GPIO_AF_UART5)        || ((AF) == GPIO_AF_USART6)    || \
             ((AF) == GPIO_AF_CAN1)          || ((AF) == GPIO_AF_CAN2)        || \
             ((AF) == GPIO_AF_OTG_FS)        || ((AF) == GPIO_AF_OTG_HS)    || \
             ((AF) == GPIO_AF_ETH)          || ((AF) == GPIO_AF_OTG_HS_FS) || \
             ((AF) == GPIO_AF_SDIO)        || ((AF) == GPIO_AF_DCMI)            || \
             ((AF) == GPIO_AF_EVENTOUT)  || ((AF) == GPIO_AF_FSMC))

楼主:
/* -2- Configure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s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ED1_PIN;
  HAL_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ED2_PIN;
  HAL_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ED3_PIN;
  HAL_GPIO_Init(LED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相同的初始化部分可以写一次,然后只需要修改需要变化的结构成员就行。

楼主:
另外上面的还可以使用逻辑位运算操作,只需要调用一次写入结构变量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A:
好深刻好有道理

网友B:
设置端口为串口是调用哪个

网友C:
我还真没关心过 都是用cube直接生成了

网友D:
楼主直接操作的寄存器?

网友E:
多看看手册吧还是

网友F:
引脚复用的话 看手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