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有谁用过WINBAND的NAND FLASH做存储的?

楼主(2018-11-16):
  小弟最近在用WINBAND的W25M02G做U盘,这款芯片实际上是用了两个W25N01G,然后用命令切换来达到2倍容量的。小弟第一次接触NAND FLASH的底层驱动,DATASHEET都翻N遍了,但就坏块管理和页区重写还有疑问。网上大多数的都是仅提供一般读写的驱动,没有针对坏块管理和重写,当然也有其他公司NAND FLASH的完整驱动,不过还是有关键差异性的,所以想请教使用过WINBAND的大神。
  看DATASHEET介绍,该芯片提供坏块管理的命令,在命令介绍下面特别的用括号写着(SWAP BLOCK),可以用好块的地址代替坏块的地址,连接关系被建立在芯片自带的LUT里面。这是说只要我使用这条命令后,芯片就帮我把坏块重新映射了么?当我写到这个坏块的时候自动根据芯片自己的LUT写到映射的好块上面吗?但这个芯片又特别说到它自己的LUT最多只有20个link,这是说如果有20个坏块就不能用了?  关于坏块管理还有一个疑问,坏块有2种,一种是出厂就有的,一种是用着用着有的。如果在使用中某个块变成坏块,那么应该给这个坏块写一个标志位,我看别人的驱动是如果一个坏块第一页都写不上标志,就在第二页写标志,那如果该块都不能写了,又怎么标志这个块是坏块呢?

网友A:
我没有用过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竟然有人做U盘。

网友C:
确认时钟没有问题吗

网友D:
现在很少自己做U盘了吧

楼主:
额。。。其实是想把测量的数据存起来,然后USB的U盘模式导出而已,有其他好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少自己做U盘了吧

只是机器测量的数据存起来后,U盘模式导出来而已,其实之前的数据导出是用USB模拟串口直接导出,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自己做成FATFS和U盘模式导出。。。就进了这个坑

楼主:
现在移植了正点原子的NAND FLASH驱动,能用,但是ECC有点蛋疼,我试了下存了364K的数据,就有10个数据出现翻转而且芯片自己的ECC纠正并没有纠正过来。。。我在想那些用NAND FLASH做的U盘产品究竟是怎么避免数据出错的

楼主:
顺便问下对于SPI 的NAND FLASH有必要用DMA么?

楼主: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WINBAND的NAND FLASH, 我发现百度一搜相关结果居然只有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