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arm技术JTAG接口解读

楼主(2018-11-16):
嵌入式开发arm技术JTAG接口解读

         通常所说的大致分两类,一类用于测试芯片的电气特性,检测芯片是否有问题;一类用于Debug;一般支持的CPU内都包含了这两个模块。
  一个含有 Debug接口模块的CPU,只要时钟正常,就可以通过JTAG接口访问CPU的内部寄存器和挂在CPU总线上的设备,如FLASH,RAM,SOC(比如4510B,44Box,AT91M系列)内置模块的寄存器,象UART,Timers,GPIO等等的寄存器。上面说的只是JTAG接口所具备的能力,要使用这些功能,还需要软件的配合,具体实现的功能则由具体的软件决定。例如下载程序到RAM功能。了解SOC的都知道,要使用外接的RAM,需要参照SOCDataSheet的寄存器说明,设置RAM的基地址,总线宽度,访问速度等等。有的SOC则还需要Remap,才能正常工作。运行Firmware时,这些设置由Firmware的初始化程序完成。但如果使用JTAG接口,相关的寄存器可能还处在上电值,甚至时错误值,RAM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下载必然要失败。要正常使用,先要想办法设置RAM。在ADW中,可以在Console窗口通过Let 命令设置,在AXD中可以在Console窗口通过Set命令设置。

  下面是一个设置AT91M40800的命令序列,关闭中断,设置CS0-CS3, 并进行Remap,适用于AXD(ADS带的Debug)
  setmem 0xfffff124,0xFFFFFFFF,32 ---关闭所有中断
  setmem 0xffe00000,0x0100253d,32 ---设置CS0 0xffe00004,0x02002021,32 ---设置CS1
  setmem 0xffe00008,0x0300253d,32 ---设置CS2
  setmem 0xffe0000C,0x0400253d,32 ---设置CS3
  setmem 0xffe00020,1,32 ---Remap
  如果要在ADW(SDT带的DEBUG)中使用,则要改为:
  let 0xfffff124=0xFFFFFFFF ---关闭所有中断
  let 0xffe00000=0x0100253d ---设置CS0
  let 0xffe00004=0x02002021 ---设置CS1
  let 0xffe00008=0x0300253d ---设置CS2
  let 0xffe0000C=0x0400253d ---设置CS3
  let 0xffe00020=1 ---Remap
  为了方便使用,可以将上述命令保存为一个文件config.ini, 在Console窗口输入 ob config.ini 即可执行。
  使用其他debug,大体类似,只是命令和命令的格式不同。
  设置RAM时,设置的寄存器以及寄存器的值必须和要运行程序的设置一致。一般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是ELF格式,或类似的格式,包含有目标码运行地址,运行地址在Link时候确定。Debug下载程序时根据ELF文件中的地址信息下载程序到指定的地址。如果在把RAM的基地址设置为0x10000000, 而在编译的时候指定Firmware的开始地址在0x02000000, 下载的时候,目标码将被下载到0x02000000,显然下载会失败。
  通过JTAG下载程序前应关闭所有中断,这一点和Firmware初始化时关闭中断的原因相同。在使用JTAG接口的时候,各中断的使能未知,尤其是Flash里有可执行码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中断被使能。使用JTAG下载完代码,要执行时,有可能因为未完成初始化就产生了中断,导致程序异常。所以,需要先关闭中断,一般通过设置SOC的中断控制寄存器完成。使用JTAG写Flash。在理论上,通过JTAG可以访问CPU总线上的所有设备,所以应该可以写FLASH,但是FLASH写入方式和RAM大不相同,需要特殊的命令,而且不同的FLASH擦除,编程命令不同,而且块的大小,数量也不同,很难提供这一项功能。所以一般Debug不提供写Flash功能,或者仅支持少量几种Flash。目前就我知道的,针对arm,只有FlashPGM这个软件提供写FLASH功能,但使用也非常麻烦。AXD,ADW都不提供写FLASH功能。我写Flash的方法时是,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专门用于写目标板的FLASH,利用JTAG接口,下载到目标板,再把要烧写的目标码装成BIN格式,也下到目标板(地址和烧FLASH的程序的地址不同),然后运行已经下载的烧FLASH的程序。使用这种方式,比起FlashPGM的写Flash,速度似乎要快一些。

  关于简单JTAG电缆。
  目前有各种各样简单JTAG电缆,其实只是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同时还起到保护作用。JTAG的逻辑则由运行在PC上的软件实现,所以在理论上,任何一个简单JTAG电缆,都可以支持各种应用软件,如Debug等。我就曾使用同一个JTAG电缆写Xilinx CPLD,AXD/ADW调试程序。关键再于软件的支持,大多数软件都不提供设定功能,因而只能支持某种JTAG电缆。
  关于简单JTAG电缆的速度。JTAG是串行接口,使用打印口的简单JTAG电缆,利用的是打印口的输出带锁存的特点,使用软件通过I/O产生JTAG时序。由JTAG标准决定,通过JTAG写/读一个字节要一系列的操作,根据我的分析,使用简单JTAG电缆,利用打印口,通过JTAG输出一个字节到目标板,平均需要43个打印口I/O, 在我机器上(P4 1.7G),每秒大约可进行660K次 I/O 操作,所以下载速度大约在660K/43, 约等于15K Byte/S. 对于其他机器,I/O速度大致相同,一般在600K ~ 800K.

  关于如何提高JTAG下载速度。
  很明显,使用简单JTAG电缆无法提高速度。要提高速度,大致有两种办法,
    1。使用系统提供JTAG接口,系统和微机之间通过USB/Ethernet相连,这要求使用MCU。
    2。使用CPLD/FPGA提供JTAG接口,CPLD/FPGA和微机之间使用EPP接口(一般微机打印口都支持EPP模式),EPP接口完成微机和CPLD/FPGA之间的数据传输,CPLD/FPGA完成JTAG时序。
  这两种方法本人都实现过。第一个方法可以达到比较高的速度,实测超过了200KByte/S(注意:是Byte,不是Bit);但是相对来说,硬件复杂,制造相对复杂。第二种相对来说,下载速度要慢一些,最快时达到96KByte/S,但电路简单,制造方便,而且速度可以满足需要。第二种方案还有一个缺点,由于进行I/O操作时,CPU不会被释放,因此在下载程序时,微机CPU显得很繁忙。
  总的来说,本人认为,对于个人爱好者来说,第二种方法更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