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奇怪的电路

楼主(2018-11-16):
电路需要16V和8V,不共地。我是硬件菜鸟,老板找了个高手画了下面

第二个图所示的电路。仿真没问题。可是在面包板上搭电路试,老是烧
三极管。我都快没信心了。我们老板,不太懂电路,他让我在3个NPN三极管
前面串上1M欧的电阻,我感觉不行,一试,果然电压值变了。于是,老板

让我在3个NPN三极管前面串300K的电阻,我觉得还是不行。这都是感觉,
我感觉会分压,结果一试电路,正常了。电压值正常,管子也不烧了。

我觉得不可思议,在Multisim里仿真,也是正常的。
大神看看,给我讲讲这个电路,为什么串联300K电阻和不串联都可以呢?谢谢!
另外,三极管用的是8050和8550,mulitisim里没有,所以用上面的代替。

电源! 永远都是不屈不挠的主题!

网友A:
不管你串联多大电阻,你的16V和8V带不起甚至很轻微的负载,哪怕1mA。

@captzs :现在电子各专业的学生,欧姆定律也用不好的,大有人在。好像高中物理都没有学过似的。
24/330=? 难道21连这个都不会算?

网友B:
把24V分成16+8V?用运放搭成跟随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图,运放去掉半边,6个三极管的基极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运放去掉半边,6个三极管的基极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我在面包板上试着接了个1K电阻是没问题的,搞不懂

网友B:
如果三个三极管并联,基极分别串联电阻然后再接到一起。

网友B:
你老板哪里找到这么奇葩的“高手”。。。。。。。

网友C:
哪个瘪犊子的设计的电路,是体育老师教的吗?用两个运放来克服死去,漂移和偏置偏差如何解决,不烧你烧我
这个电路,静态电流应该控制在20mA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C:
补充:用两只431解决,妥妥的

网友D:
到底是21IC高手多还是隔壁的电子工程世界,借楼主的这个好话题欢迎各位高手一起讨论我的改进方案
电子工程世界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21IC高手多还是隔壁的电子工程世界,借楼主的这个好话题欢迎各位高手一起讨论我的改进方案
电子工程 ...

你这个改进方案,不如4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21IC高手多还是隔壁的电子工程世界,借楼主的这个好话题欢迎各位高手一起讨论我的改进方案
电子工程 ...

4楼方案,至少硬件成本比你这个低,分裂开的两部分也比你这个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21IC高手多还是隔壁的电子工程世界,借楼主的这个好话题欢迎各位高手一起讨论我的改进方案
电子工程 ...

TDA2003或者2030知道不?

就你3个8050的管子,这个输出肯定高于你这个。
2030±供电分别接GND和24V,然后你就将它当作一个功率运放做一个跟随器,同相端接到8V的一个基准,可以分压也可以稳压管,这个随便。
算面积,一个无散热器的TDA2030,绝对比你这些小N倍,算成本,2030烂大街,加起来肯定比你这些便宜,算可靠性,一个总共才3、4个元件,一个是一堆。

这个电路我搭过,如果反馈电阻R19电阻很低,比如是0欧姆的时候电路不稳,容易烧芯片;反馈电阻大一点就可以稳定工作,具体理论就不懂了。功率做不了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DA2003或者2030知道不?

就你3个8050的管子,这个输出肯定高于你这个。

TDA2003用在此处不妥。该功率放大器在电压增益为1时不稳定。TDA2030可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DA2003用在此处不妥。该功率放大器在电压增益为1时不稳定。TDA2030可用。

我都没仔细分析过增益为1的2003的情况,如果2003增益低了不稳定,那么提高增益就是了,反正用低管脚音频芯片到这里,作为一个方法肯定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都没仔细分析过增益为1的2003的情况,如果2003增益低了不稳定,那么提高增益就是了,反正用低管脚音频 ...

上帖我记错了,是TDA2030在单位增益下不稳定,但TDA2030A在单位增益下是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都没仔细分析过增益为1的2003的情况,如果2003增益低了不稳定,那么提高增益就是了,反正用低管脚音频 ...

楼主始终没有说16V和8V需要多大电流。若是电流不大,比方说3~5mA,用半片LM358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始终没有说16V和8V需要多大电流。若是电流不大,比方说3~5mA,用半片LM358就够了。 ...

虽然楼主没说,不过看他线路上得放3个8050,算起来,358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始终没有说16V和8V需要多大电流。若是电流不大,比方说3~5mA,用半片LM358就够了。 ...

谢谢各位。这是液晶屏的电流参数。
你们看看怎么设计电路好,弄个电路出来。
我是个小菜鸟,硬件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这是液晶屏的电流参数。
你们看看怎么设计电路好,弄个电路出来。
我是个小菜鸟,硬件不行。

把你的液晶屏说明书全部贴出来吧。你这里有三组电源,甚至可能有四组电源。

楼主:
实际用面包板搭电路试的时候,负载为1k时没问题,后来用一个50欧的,直接烧了。
然后,用100欧和150测试,电阻很烫。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叔了。

还不止是四组,连背光一共是五组电源。其中电流最大的是背光。

网友F:
逛21这么多年,这是我看到最奇葩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叔了。

你再说说你有些什么样的电源吧。你是打算用你现有的电源产生这五组电源,还是完全重新来过,自己设计?

@captzs :是,正是那么回事。
电路结构不好,只能推倒重来。如果改来改去,就象一条破裤,补得再好也是破裤。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虽然楼主没说,不过看他线路上得放3个8050,算起来,358估计不行。

楼主这个应用,正16V和负7V,还真的只需要1mA。麻烦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三组呢!

网友G:
强势围观你一下,主要是看maychang大神过来给你解答的,楼主居然用激将法,也是很能的。最后解决方案可以放上来一起分享。

网友B:
10.4的要2%的误差需求,不太好搞呢。
背光居然要200毫安电流,难怪以前的TPS61040总是失败,它功率不够。。。
建议背光专门搞成200毫安恒流。
10.4用个专门的升压IC做。-7V和16V可以参照你第一次的TPS61040方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势围观你一下,主要是看maychang大神过来给你解答的,楼主居然用激将法,也是很能的。最后解决方案可以放 ...

我没用激将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说说你有些什么样的电源吧。你是打算用你现有的电源产生这五组电源,还是完全重新来过,自己设计? ...

现在只有24V电源,老板的意思用24V电源产生这5组电源。
麻烦maychang大叔了,我的好大叔。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强势围观你一下,主要是看maychang大神过来给你解答的,楼主居然用激将法,也是很能的。最后解决方案可以放 ...

讨论不出来啥,最后不了了之,论坛上讨论不出来什么方案不方案的,不信等着瞧。

原因太简单了,老板不懂电路,员工不懂电路,这一群网友也不是专业做电源的,一群不懂电路的人在这讨论方案,能有结果吗?

有一点道理

网友I:
几只1117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运放去掉半边,6个三极管的基极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你好。你说的这个方法我不知道怎么弄,你能画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运放去掉半边,6个三极管的基极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讨论不出来啥,最后不了了之,论坛上讨论不出来什么方案不方案的,不信等着瞧。

这几个供电,还需要专业做电源的嘛?请教一下,话说专业做电源的,是做啥样的电源?

网友K:
16V和-7V这组用自举升压来做
10.4v这组用boost恒压芯片来做
9.3V这组用恒流背光的Led芯片来做
3.3V这组用三极管+稳压管来做
你需要一个手机适配器如5V 500MA的
用24V适配器来做难度会增大很多

网友K:
手机充电器RCC方案的市面上一大堆
用5V升降压能转出5组你要的所有电压

网友B:
1楼的图可以改成这样。但它不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几个供电,还需要专业做电源的嘛?请教一下,话说专业做电源的,是做啥样的电源? ...

任何一个电路,低手和高手都能让它们"出功能",简单说就是"能用",但是质量差别大了去了!
我手上有个进口仪器的电源板,也是出个5路左右的电源输出而已,但是我看到电源板吓一跳,几乎包含了所有类型的开关电源!!!!这个设计方案,即便是电源网那些版主,估计没几个人能给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任何一个电路,低手和高手都能让它们"出功能",简单说就是"能用",但是质量差别大了去了!
我手上有个进 ...

背面有10几个DC-DC,甚至还用3842!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任何一个电路,低手和高手都能让它们"出功能",简单说就是"能用",但是质量差别大了去了!
我手上有个进 ...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除了高端的IC或高端的产业生产工具做不出来,(政治及其他原因),应用已跟发达国家差不多了,不要BS国人及专业论坛。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网友L:
国内好多部件生产商已成为国外发达国家品牌作供应商有的是,如金升阳,在医仪器作为电源部件供应商给国外做配合。包括核磁共振。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除了高端的IC或高端的产业生产工具做不出来,(政治及其他原因),应用已跟发达 ...

国内的好几家电子厂,包括生产苹果手机电脑的,我亲自去看过了,哪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看你CCTV新闻联播看多了!!!被繁荣昌盛给洗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进方案,不如4楼。

要说4楼确实简单实用还可靠,这个还要看楼主的具体使用对象如果可以接受交越失真的话4楼方案最好。

按照楼主贴出来的液晶说明书,根本不需要三极管扩流,一个运放足矣。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国内的好几家电子厂,包括生产苹果手机电脑的,我亲自去看过了,哪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 ...

你展示的电源板一看不是什么高端部件,只少我司的电源供应商完全可以做得出来,就一个电源轨分成多个电源轨,通信基站,及数据中心的电源更加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内的好几家电子厂,包括生产苹果手机电脑的,我亲自去看过了,哪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 ...

跑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DA2003或者2030知道不?

就你3个8050的管子,这个输出肯定高于你这个。

这样也可以哦,用音频功放芯片来做,你这个思路的确很清奇,给我一种初恋的感觉(话说我的电子初恋就是被音频功放所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的图可以改成这样。但它不适合你的需求。

谢谢!我实际在面包板上试了可以,可是仿真不行。
16V,-7V,3.3V仿真都没问题。10.4V手册上说最大50mA,到了这个电流,仿真时电压就降低了,不是10.4了。
还有那个9.3V,到200mA降得更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可以哦,用音频功放芯片来做,你这个思路的确很清奇,给我一种初恋的感觉(话说我的电子 ...

在耳放中,用单电源用功放IC分裂成平衡电源,变成虚地,这种方法N年前就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可以哦,用音频功放芯片来做,你这个思路的确很清奇,给我一种初恋的感觉(话说我的电子 ...

音频功放芯片,其实就是一个功率运放,在输出比较大的时候,而工作频率范围合适,我们完全可以用的哈。
其实,根据帖子后面的反馈情况,好像电源供电十分的小,是驱动LCD的,那么,一个LM358的一半,都可以胜任了。

按照楼主提供的说明书,还不能采用分裂24V方式。该液晶模块要求+16V和-7V共地,这样24V电源就无法接地。楼主要求的五组电源都由24V电源提供,那么24V电源不能接地又要提供另外三组电源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在耳放中,用单电源用功放IC分裂成平衡电源,变成虚地,这种方法N年前就有了。 ...

只是总有一种大材小用的感觉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只是总有一种大材小用的感觉

一分钱一分货。不用隔直电容,要不除非用反相开关电源产生负电源。

楼主:
我看没希望了,还是自己搞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没希望了,还是自己搞吧

别着急走啊,关键这几位高人的指点你有没有都领悟到呢?不说解决了你的问题但求你能涨点姿势

网友D:
失陪了各位大牛,今天可是周末,鄙人堕落去了。。。

网友L:
这样的电路也值得研究?为何要烧,明显7111的VCEQ太低,为何大,全部电压者压在VCE上,加一个300K进行分压而已。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背面有10几个DC-DC,甚至还用3842!

满足应用需求,价格取最优,有什么问题?不然还要那么多具体设计指标干嘛,直接统一指标不就好了?
如果元件多,设计复杂就高大上的话,那这块电源板远不够高大上。
使用3842搭D2D也值得一吹?如果他纯分立件搭D2D不是更要吹上天?
诚然,高集成度的芯片更加傻瓜化,使用老芯片,分立件设计可能更见设计功底,但不能说使用老芯片,分立件设计就是最优的设计。
目前有集成度更高,性能更优,外围更简单,体积更小,更便宜的D2D方案,干嘛不选,还要使用老掉牙的3842?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讨论不出来啥,最后不了了之,论坛上讨论不出来什么方案不方案的,不信等着瞧。

何谓没有专业做电源的,maychang不是在吗。以我观之,二姨家在电源领域能望其项背者,屈指可数。
至于方案,LZ老板请的那个硬件高手给出的方案也算一种,只不过设计的太蠢罢了。LZ连这个方案都看不懂,能有什么办法,还要给一个完整的具体电路让他照搬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M:
何谓没有专业做电源的,maychang不是在吗。以我观之,二姨家在电源领域能望其项背者,屈指可数。
至于方 ...

按江湖规矩判断:市场上流行的哪款产品是大侠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没希望了,还是自己搞吧

看了半天,总算明白你需要什么了,原来是一个LCD屏幕的供电系统,最大消耗是背光吧。
而你打算用一个24V的DC电源,来全部提供所有各电压,分别有16V 10V  -7V  3.3V 还有背光的9.3V。
这样其实很简单了,用一个MP1593,或者类似的28V左右带同步整流(注意必须是同步整流DC芯片)。
然后,输出电感变成变压器,原边代替原来的电感,主路根据最大消耗,选择背光那一路,输出9.3V。
变压器的副边,分别根据匝比,选择其他各路电压,做成一个同步整流版本的带反激线圈的多路输出电源,一个IC、一个变压器几个整流管电容就搞定。
其他几路的输出,考虑到交叉调整率,基本上是由主输出的负载大小变化才会造成波动。由于背光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恒定的负载,因此,你这里各路稳定性就都可以得到保证。
具体线路,单电压的同步整流降压,MPS官方规格书里面有详细信息,你只需要把电感换成变压器,然后按照匝数和主输出电压值,设计各路的圈数就可以了,注意正负电源的线圈同名端。
比如,你原边规格是电感量10uH。变压器用EE16,绕了50圈(开气隙),和一般的反激有所不同,所以这里的反激是这样计算的:由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实际激励电压,而输出电压=反射电压,那么很明显,反射电压*N就是多路输出的各路电压,-7V就是41匝(算上整流管电压),10V=55匝........
由于其他几路都是电流很小的,基本上0.1什么线径的漆包线都够了。

@tianxj01 :是的。这种电路比普通反激还要强一些。
@zyj9490 :问题是楼主连需求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要不是我要求楼主把液晶说明书完整贴出来,到现在各位热心人连需要几组电源都不知道。另外,3.3V肯定要供电给其它芯片,这些芯片消耗多大电流,楼主也不清楚。麻烦就在这里。
@maychang :至于楼主是不是能够搞定,我都给他算到这样程度了,难不成还让我给他做个变压器?
@maychang :有MCU更好,专用D2D都省了,IO直接输出PWM做一路背光,其他几路取PWM加电荷泵,稳压管就搞定了
@maychang :采用同步整流芯片后,其实各辅助路的带载能力还是非常牛的,哪怕当主路0电流输出,由于变压器原边在这里实际上电流是双向流动,而不是普通反激电源的单向电流,因此辅路的负载增大,只影响变压器磁通朝单向磁化边偏移直至完全单向磁化都不会影响辅路输出。所以哪怕做个3.3DSP供电都不是问题,当然交叉调整率是跑不了不了的,精度高那就再LDO呗。
24V是很标准的输入电源。这就降低了电源设计的难度。
@maychang ,现在电源管理IC厂商都在网上或线下,出电源设计软件,只要提出需求,一般的要求,都能搞得定,会提供BOM及PCB板图。
另外,控制液晶显示的(也许是单片机或者DSP之类),也需要3.3V或者5V电源。这个电源应该同时给控制液晶显示的所有电路供电。
这个方案很好。但是,依你看,楼主搞得定这个电路尤其是变压器么?
@zyj9490 :对的。精度要求不高直接使用,精度要求高就加一级线性稳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看了半天,总算明白你需要什么了,原来是一个LCD屏幕的供电系统,最大消耗是背光吧。
而你打算用一个24V ...

变压器都不用上,其他几路从主路用电荷泵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按江湖规矩判断:市场上流行的哪款产品是大侠设计的?

以我观之,你也是大侠,
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观点而已,不抬杠吵架。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满足应用需求,价格取最优,有什么问题?不然还要那么多具体设计指标干嘛,直接统一指标不就好了?
如果 ...

这话说的我没法接了,搞不清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一连串问句,搞的我好像哪儿说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变压器都不用上,其他几路从主路用电荷泵就可以了

按我的观察,要楼主做,还是变压器好弄些,多电压电荷泵,估计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我的观察,要楼主做,还是变压器好弄些,多电压电荷泵,估计更难。

关键问题就是我太菜了。

网友K:
背光的9.3V用变压器是不可取的
这只能用恒流的背光芯片来做
背光亮度调节和开启关闭节能
灯条的开短路保护全靠芯片的自身处理
方案我已经讲过了,能否看懂看你自己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看了半天,总算明白你需要什么了,原来是一个LCD屏幕的供电系统,最大消耗是背光吧。
而你打算用一个24V ...

背光一般都是可以关闭的吧,背光做主输出是不是不合适。。。

网友J:
正电压都用普通的降压DC-DC就可以,电流小的更是用3端稳压芯片都可以;负电压再用一个专用的负压芯片,都是可以照抄芯片规格书上的电路,对楼主来说更容易实现;
至于成本呢,楼主这种不太熟悉的设计者,应该是不用太考虑的

网友N:
800*480的分辨率,你必须要用7寸屏吗?5寸的行吗?

这屏在某宝上零售65一片。逻辑部分一个3.3V,背光23.1V,不需要别的了。

网友J:
如果是我做,不考虑各电压的建立时序要求的情况下,
背光9.3V用1个单独的降压DC-DC,或者是专用的背光芯片;
AVDD的10.4V单独用1个降压DC-DC产生;
VGH_16V和VGL_-7V在AVDD_10.4V电路上倍压自举产生,并串电阻用稳压二极管稳压;
DVDD_3.3V在10.4V输出用DC-DC降压产生,或者对发热要求不高也可以用3端稳压芯片。

网友J:
从楼主的经验来说,建议是:
9.3V: 24V==>9.3V,DC-DC;
10.4V: 24V==>10.4V,DC-DC;
VGH_16V: 24V==>16V,3端稳压;
VGL_-7V: 10.4V==>-7V,标准负压芯片;
3.3V: 10.4V==>3.3V,DC-DC;

网友C:
10.4V和-7V用一个DCDC组合完成,16V用24V线性稳压提供,3.3V由10.4V提供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讨论不出来啥,最后不了了之,论坛上讨论不出来什么方案不方案的,不信等着瞧。

所以我一般都是路过,一般网友问问题描述也不清楚,搞了半天说的不是一回事,还有我自问不专业就不误导大家了,虚心学习下。

网友O:
我说一句,直接找屏厂家要demo电路不就好了,肯定有的,要学会沟通

网友O:
引用 网友O:
我说一句,直接找屏厂家要demo电路不就好了,肯定有的,要学会沟通

就说我有一个亿的大单,肯定妥妥的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就说我有一个亿的大单,肯定妥妥的帮你搞定

厂家说没有

网友O:
那就换厂家,做屏的厂家多得是,都不提供技术支持,用他家干嘛

网友O:
若是原厂,或者一二级正规代理商,怎么可能没有demo电路,他们自己的产品不测试的?
你们没找对地方,淘宝上随便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若是原厂,或者一二级正规代理商,怎么可能没有demo电路,他们自己的产品不测试的?
你们没找对地方,淘 ...

我们老板买的

网友O:
去跟你们老板沟通,不可能没有,你们是做项目,像这种电路的研究,有上面这群大神去研究。术业有专攻,分工合作,做事情思路要对

网友O:
另外,像这种TFT-LCD的驱动电路,都是差不多是标准了,只要不是奇葩定制,网络上多的是,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去跟你们老板沟通,不可能没有,你们是做项目,像这种电路的研究,有上面这群大神去研究。术业有专攻,分 ...

老板在淘宝上买的,他问过了,没有

网友P:
有专用电路的,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Q:
都被楼主带沟里了,汇总了一下电路需求
16V------0.2mA
-7V-------0.2mA
3.3V------4mA
10.4V-----20mA
9.3V------180mA
总共5路电源,而楼主实际只需要2路电源,就是16V和-7V,其他电压等级的其他电路也要用,不用再抄心了,而楼主需要的两个电源则是功率最小的,只要0.2mA,那就是说电阻分压即可,要不就用稳压管,3元内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