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多个为甚么@BJT原理

楼主(2018-11-16):
先来个几年前自己造的图

楼主:
PN结 的单向导电 不是绝对的,
结不在向,得『子』则导,PN结是双极体系,正向导电时,电子和空穴总是一起参与,不过,反向电流却只需一种就可搭载。

楼主:
PN结 ≠ 二极管
PN结跟电源直连是不允许的,电源够不着才可正常工作,二极管就是那么一整块芯片,
学过了 二极管 的基本原理与特性,就接着去学 三极管,这样的安排,就会有  “二极管不是反向不通的吗”  这样的纳闷,我认为,应该先对 PN结 取得通盘认识了  才去学三极管会更好吧。

楼主:
BJT 是双极型有源器件,由两个 PN结 串联而成,结的方向一正一反,正向结的工作是发放,反向结的职责是转运,
反向结只作为功率通道,不提供载流子,所以,BJT 其实只有 Ib 与 Ie ,Ic 不过是 Ie 的延伸,除了作为功率通道,还赋予管子的耐压能力。跨阻及信息传输单向化的机制。

楼主:
PN结 有两种载流子,Ib 跟 Ie 其实就是 PN结 里的一对儿,由两种载流子分别饰演,角色可以转换,所以,半导体有源器件可有两性,而真空管相当于NPN,「PNP」是没有的,
跨导,是一切有源器件的灵魂,BJT 的跨导,就是 PN结 的正向伏安特性,集射二结距离极短,只比两结基区侧最大厚度的总和稍长,比基极引线的线径小得多,加上射极载流子的数量佔压倒性多数,复合损失可以忽略,所以,集电结对 Ie 而言,不单不是障碍,还是康庄大道。

楼主:
除了跨导,有源器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 管压降必定低于输入行程!
硅基PN结的输入行程是 0.7V,硅BJT发射结的输入行程也是,问题是,功率通道内是远离基极引线的地方,当管子饱和时,该处的 Ube 是否还有 0.7V,
集电结正偏,到底是怎么个偏法,如果是整个集电结全都正偏,我就纳闷,集基射三区是 顺序的,而且没有支路,本质是电阻性,谐振不可能,串联谐振更不可能,那么,集电结偏压如何反转?!

楼主:
Ie 跳进集电区的机制,是 近场效应,在基础教学对PN结的介绍中是没提及的,
河流入海,咸淡水的边界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有一段(甚至是一大段)的过渡区,PN结载流子的 扩散长度 就相当于这过渡区,集射二结距离若远小于扩散长度,集电结对 Ie 就如无物,只消讯号一到即可通行,
对于讯号或偏置,集电结是阻断的,如果没有讯号或偏置,则流过管子的只有 Icbo,注意,是 cbo ,Iceo 是 Icbo +Ic ,Ic 是 Ie 的延伸,BJT 的营运(载流)模式,是专车制,人通车不通,你要过境,必须用我方的车子,我的车子可以外出,穿州越省,但公交及私家车就不让进不给过。

楼主:
打乒乓球,大家玩过吧,乒乓球拍长啥样,总有人见过吧,
把 BJT 的集射两极都削至剩下结区,其样子就像两面皆贴胶的乒乓球拍 (拍柄就是基极引线),
集射二结都是物理结面,正常使用不会破坏,集射两极以基区分隔,短路不可能,那么,Ube=Ubc+Uce  到底甚么回事?!
有某论坛的大神告诉我,此乃沟道所致,沟道的成因是 Ie 大量湧进基区而泛滥,这 Ie 跟 MOSFET沟道 的「性别」相同,起到的作用也一样,就是把「球拍两面的胶层」连通,沟道形成,功率通道只有沟道电阻,不过,PN结 的势垒只是被屏蔽,没有消失,当 Ubc 增至接近 PN结 的门槛电压,Uce 就不会再下降,集电结只是正偏但不会有正向电流。

楼主:
Ube = Ubc+Uce ,
这串联环路,两节电流不相等,把 Uce 撑起来的,是 Ic ,不是 Ib ,把 射随器 的射极电位撑起的,也是 Ic ,
除非是集基直耦而且是故障状态,否则,集电结大概不该会有正向电流吧?

楼主:
电流放大倍数与电压增益,是三极管的核心参数,
电压增益有三个层次,就是 极限参数,阻抗及设计,
极限参数是  BVceo/输入行程,这是管子在满负荷时所能做到的最高增益,对输入行程影响最大的是基材,硅管的输入行程就是硅PN结的正向压降,也就是 0.75V,BV 则因管而异,
阻抗增益,就是 集射二结的动态电阻比,这既是 交流增益,又是 轻载时 可达到的最高增益,设计增益(开环增益或闭环增益)就是管子加上 负载与周边配置 组成电路而得到的 电压放大倍数。

楼主:
跨导,是有源器件的存在价值!
没有 跨导 这个机制,功率增益就堆砌不起来,
跨导,只是 输出电流跟输入端电压 的关系,与 电压控制抑或电流控制 无关宏旨,
BJT 的跨导,就是 PN结 的正向伏安特性,有说,BJT 的跨导比 FET 还高,也许是因它的输入行程远较 FET(不管是 耗尽型还是增强型) 为小。

楼主:
根据 PN结 的运作原理,PN结 就是个导电的,而且必须有电可导才能玩的元件,所以这就注定,BJT 的驱动(输入)总得吃点电流,
要吃电流,不等于 电流控制,真正的电流控制,输入端对电流只懂反应,流量完全听命于讯号,全无话语权,那就意味着,输入端的电阻为零,实际上,这样的三极管还未出现,退而求其次吧,输入阻抗(动态电阻)近乎零的,倒是早已面世並广泛使用,它就是 BJT 。

楼主:
BJT 发射结的基极的横向电阻不小(跟这 Ib 相同的普通二极管比它省料多了),所以,BJT 称之为 电流控制型 其实有点勉强,说成 “以电流控制为佳” 比较合理,因为,它的 电流放大倍数 的线性比跨导好得多,

hFE 跟 β,似乎经常混着用,其实,hFE 是 h参数的一种,是动态(δIc/δIb)参数,既然 hFE 是业界公认的交流参数,那就让 β 只作为直流(Ic/Ib)参数吧,
图中那些像肋骨的水平线反映的,是模拟性有源器件的输出特性,如果整副肋骨的每一条都既水平又等距,则表示这管的 β 跟 Vcc(电源电压)完全无关,hFE 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输出阻抗无穷大(可作为理想恒流元),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源器件的素质与时俱进,但是,功率愈大愈难造好的情况依然存在。

应该说是 大功率管始终比小功率管难造好。

楼主:
二极管,是电力的单行道,由 P型及N型 两种半导体组成,功能部件是 PN结,
二极管不是理想的阀门和管道,它有电阻,有渗漏,作为电力通道,『平均主义』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两种半导体的 掺杂浓度及宽狭短长都相等 是蛮合理的,这样,两区块的功耗 与结面两侧电压应力 的承担都相等了。

楼主:
对于 LED,我完全不了解,只知道 复合 是它的发光 机制,而发光的地方往往並非正正在于结面,
如果P与N的掺杂浓度相等,则单位面积上的载流子量理应相近,复合发光的活动大可以全数参与,子尽其用,当然,以上所述纯属推测。

楼主:
复合,对二极管是正常的,对 LED 是必须的,
可是,复合是正向的事,PN结 的正向势垒都不高,而且没有阻断能力,那就无法造出 增益架构,
所以,有源器件都是有反偏结的 (jFET 更是一个反偏结独当大任),但是,有了反偏结,载流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有源器件,电流传导靠的是扩散,复合成了唱反调拖后腿的行为,「若在江湖混,最好是光棍」,减低复合率是 争取高 β 的必要做法 之一。

楼主:
此楼已丢空多时,今天我想到一件跟复合有关的事,就在这里讲吧,
LED,大多数认为应该恒流驱动,几年前我就想过,可否跟BJT一样给LED盖个帽,令LED变成自镇流而且自带压控调光端子,
不过现在觉着不太现实,因为,恒流须涵盖整个功率(发光)通道,调光所需的功率则愈小愈好,那意味着,这管的基区掺杂不浓而且很薄,电流不能大,能用于复合的载流子不会多到哪儿去,只能成为小功率的LED。

压控恒流元,应该是高β的,但是,β愈高,Ib 愈小,复合所需的资源只有 Ib 才具备,那就意味着,这LED的功率比管子小得多;三层型DIAC的结构跟BJT类同,但 Ib 不需输入,转折后就有,两个PN结能直接以大功率二极管模式工作,而且,DIAC的转折电压不需很高,三区掺杂皆可稍浓且较平均,可供复合的载流子就多了,不过,这样做得出的是负阻发光元件,不能自我恒流的。

楼主:
BJT原理的根本,是 载流子的分工,跟二极管不同,三极管要做出增益来,电流传导靠的是载流子,功率环路电流强,要征用的载流子就多,讯号通道电流弱,需要的载流子就少,
按原理来说,两种载流子 等量或成比例 与否,不影响PN结  正向势垒的开阖,不影响二极管的使用,图片中间那个,以N材料取代P区的绝大部份(仅保留电源通道与结区),那一众打光棍的电子就跳过P壕往N区块里钻,
当 PN结 制成后,跟伏安特性对应的 负流子参与量 就告敲定,在BJT中,减少这个参考量 有助于减小结构性基极电流,为了减小 结构性基极电流 並且 降低载流子的复合机率,可在 不影响使用 的前提下减少一种载流子的数量,所以,BJT 的发射结的掺杂,是一浓一淡而且差别悬殊,是个 极度不对称的二极管。

楼主:
楼上,
……当 PN结 制成后,跟伏安特性对应的 负流子参与量 就告敲定,在BJT中,减少这个参考量 有助于减小结构性基极电流……,

其中,「负流子」应为 “载流子” ,「参考量」该是 “参与量” ,更正。

楼主:
β ,本来不属于二极管,不过,二极管正向电流的搭载,两种载流子的参与是根据掺杂浓度为比例的,
只要势垒开通了,载流子就会过境,复合必然发生,但即使是LED或对称PN结,也不会全部载流子都复合掉,
BJT的 β ,是建基于发射结的结构性「β」,但並不仅止于此,集射二结的距离(基区厚度)是三极管层级的结构性兼条件性因数,表现出来的就是 厄利效应 及 个体差异。

楼主:
以 18楼 的图为例,假设 P区 预装了十个空穴,N区 掺入了一千个电子,
那么理论上,β 该为 100,但根据 PN结 运作原理,电子不可能被 Vcc(电源) 抽个一颗不剩,如果十个空穴全部复合,基极就需要电子十颗,那么,β 就成了 99,
在 BJT 中,集射二结是有距离的,这距离使电子的分配发生变化,假设另有十五颗转投基极去了,那么,成为 Ic 的电子数量就是九百七十五,Ic 变化不大,Ib 却翻了一番,就这样,β 由99掉至39了,
从操作原理及宏观效果来看,是 Ib 控制 Ic ,可实际上,「阀门」只得一个,控制者是电压(不管讯号性质是电压源抑或电流源),集基射三股电流都是受控者,只会在 讯号与功率 两路通道按先天敲定的比例分配。

楼主(点评):
不论集基二极短接与否,二极管正向伏安特性的跨导不变,但是,当集基短接时,它(BJT)才是个完整的 (由 一千颗电子和十个空穴 组成的) 大功率二极管!

楼主:
Ic 跟 Ib 的关系,既非 主从控制,亦不是 集体同步,而是 共生联动!
导线的电流完全是负载说了算,阀门所属管道的的流量则取决于阀门自己的开度,变压(互感)器的电流存在比例关系但没有共用环路,N连可调器件的每个单元是独立的,虽同轴联调但彼此各不相干,
输电线材中的自由电子,相当于水,半导体内的载流子,则既为搬运工又是构成阀门的零件,三股电流的关系,不是 “(基+集)→射” ,而是 “射→(集&基)” ,阀是主导者,射极电流透过阀的参数而分配,β 是建基于 α 的,欲了解 β ,该先把 α 搞懂!

楼主:
Iceo 是由 Icbo 和 Ic 组成的,是基极悬空时的 漏电电流,跟 Icbo 一样,几乎不随 Vcc 而变,可以说,反偏的PN结是个 微电流恒流元,对宏观而言则可视为 阻断状态,
讯号是直接加到发射结的,Icbo 並不受讯号的影响,藉着近场效应,IE可经集电结走出去,这时,Ic 就是集电结的「漏电」电流,而集极端子远离结区,Ib 不能从电源进来,所以,发射结的状态不受 Vcc 的影响,而且,集电结本身若无破损,就一直保持空乏状态,不会有载流子可供调遣,仿似绝缘,所以,BJT的跨导只反映发射结的正向特性,只听命于讯号,不卖电源的账,恒流就是这样做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 18楼 的图为例,假设 P区 预装了十个空穴,N区 掺入了一千个电子,
那么理论上,β 该为 100,但根据 PN ...

单个二极管的载流子 赴运比例 不会变化,但在 BJT 里,发射结 不是整个二极管,BJT 才是『二极管』的全部!
所以,当 Ib 给定时,两种载流子的含量呈 差动 变化,BJT 放大的功能,就是 载流子分配关系 的利用,β 是以 Ib 为中心的,那就意味着,当 β 变化时,Ib 中的基极电流分量会跟 Ic 的大小一齐变化。

楼主:
计算工作点与动态范围,咱们画 负载线,直流的,交流的,横的竖的斜的,
13楼的图,把发射结的输入特性(红线)画进去,那些「肋骨」上标注的 Ib 值,就是属于这条红线的,这红线,其实也是BJT的负载线之一!
18楼的图,中间那个就是个BJT化的不对称二极管,等于把集基两极短接,特性跟真正的二极管一样,性能亦相近,集基短接时,Uce=Ube,是放大区的边缘,离临界饱和还差一点点,β 的比例关系依然妥妥的,利用这比例关系,找个跟它完全一样的管子,就可把参考电流 复制 过来,电流镜 就是这样运作的。

楼主:
发射结与集电结皆可单独使用,只是耐压不一样,
测量它俩的伏安特性,都跟一般的小功率二极管没甚分别,那就意味着,基区横向电阻的程度,不至于大得对小功率伏安特性有所歪曲,基区的横向压降梯度及其影响,是大注入时才会发生的。

楼主(点评):
集射二结都是功率通道,但只需小功率二极管的功率就可完全打开。

楼主(2018-12-21):
PN结 有光敏性,正反向皆可用,
正向是 光伏模式,反向是 光电模式,
光伏模式,电动势是 P正N负 (给 PN结正偏,然后光照,PN结 会反过来向电池充电),这跟 NPN管 开通的需求不符,
所以,光敏三极管只能是 光电模式,也就是以集电结为光敏单元(Icbo 就是暗电流),受光导电可驱动发射结,使管子开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PN结 有光敏性,正反向皆可用,
正向是 光伏模式,反向是 光电模式,
光伏模式,电动势是 P正N负 (给 PN结 ...

还有,如果是光伏模式,发射结的 光伏电动势 对集电结是正偏,可惜,这电动势 全被集电结的正向压降吃掉了,
更糟的是,一个 PN结 的光伏电动势可能连 门槛电压 都不够,无法使集电结的正向势垒松开,换言之。把光敏三极管当作光伏电池来用,电都被集电结堵截或消耗了,根本就出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楼已丢空多时,今天我想到一件跟复合有关的事,就在这里 ...

用igbt结构就可搞定,
发射结(控制端,可做成bjt或mosfet形式)力求减少复合,第二发射结为发光结,最大限度利用复合作用,既能发强光又可削弱正反馈,这样,LED与晶体管就合为一体,不用另加晶体管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