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光电开关线与,但是偶尔会触发不了

楼主(2018-11-16):
线路如图
KEYONOFF是单片机一个IO口,用来给这块区域供电,输出电流10~15MA
两个槽型光电开关通过两个三极管放大,给同一个IO口TOUCH
用的光电开关是EL130或者是ST130
是不是这套电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并不是很灵敏

另外求推荐一7.4V双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  要5V输入的  有多便宜多便宜
在这里谢谢论坛里的大佬们

@cjseng :以后会改进的 谢谢大佬提醒
我对GND画在上面的,很不习惯

网友A:
这电路画的。
为何2个一样的并联?
这个电路有啥用处?光耦有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画的。
为何2个一样的并联?
这个电路有啥用处?光耦有啥用处?

结构上是两个碰撞开光,结构遮挡住槽型光电开关(也就是光耦),电平拉高。
两个并一起其实就是IO口不够,所以两个开关都连到同一个IO口来处理。因为两个出发需要做的事情是同一件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上是两个碰撞开光,结构遮挡住槽型光电开关(也就是光耦),电平拉高。
两个并一起其实就是IO口不够 ...

你这个电路,只要一个没有遮挡,输出就是低电平,二个都遮住才是高电平。
你检查一下,输出电压,低电平起码0.7V,是否在低电平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只要一个没有遮挡,输出就是低电平,二个都遮住才是高电平。
你检查一下,输出电压,低电平 ...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看来还是要再挤一个端口出来

网友B:
你的电路改一下,两个IO口也够用,一个用来控制,一个用来检测,控制高的时候检测A,控制低的时候检测B,本来电路很简单的,被你搞的太复杂,看的头晕

网友C:
最神奇的是地都在天上。
锂电池 圣邦微电子 的做的比较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改一下,两个IO口也够用,一个用来控制,一个用来检测,控制高的时候检测A,控制低的时候检测B,本 ...

  这个电路是为了同步关闭这两个光电开关。因为客户要求静态电流很低来保护锂电池,但是不接受加保护板的电池或者是板载锂电池保护,而且用的单片机因为比较便宜不带AD检测,而且io口不够,所以只能尽力减电流,其他的随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神奇的是地都在天上。
锂电池  圣邦微电子 的做的比较久了。

这家好像锂电池充电没有5Vusb升压8.4v的诶

网友D:
图很难看懂,而且光电开关有足够的驱动能力,还要加三极管放大干嘛呢,直接光耦隔离后在加一个逻辑与的芯片不就可以了么?好复杂

网友E:
楼主电路要求光耦光敏管侧对环境的遮光非常良好才行,否则环境光线很容易干扰,只要稍有点光线,晶体管就可能会导通,从而拉低输出。既然是电池供电,从低功耗的角度讲,这么设计也非常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为了同步关闭这两个光电开关。因为客户要求静态电流很低来保护锂电池,但是不接受 ...

我就是专门做低功耗电池应用的,很多口是可以复用的,我现在待机最小的是小于1ua,这个要综合考虑的

网友F:
就这几个元件,图画得还能更乱点吗?地在上面,看起来很不舒服,4个“KEYONOFF”是不是同一点?很难看懂。

网友G:
我也在找5V 锂电池(串联)7.4V 充电IC,目前是用5V升压到10V,再经充电IC到电池的。
另外,两节串联充电不均衡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几个元件,图画得还能更乱点吗?地在上面,看起来很不舒服,4个“KEYONOFF”是不是同一点?很难看懂。 ...

是同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要求光耦光敏管侧对环境的遮光非常良好才行,否则环境光线很容易干扰,只要稍有点光线,晶体管就可 ...

这个产品这两个光电开关就是遮蔽良好的。
现在的设计改为两个光电开关分别输出给单片机两个端口。
然后PNP的Y2改为NPN的Y1 ,这么做是否对功耗有所改善?
我才毕业没多久,来了家小公司,最近技术人员都走光了,剩下我一个还有另一个只负责画PCB的。硬件电路这一块不是很好所以最近一直上论坛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找5V 锂电池(串联)7.4V 充电IC,目前是用5V升压到10V,再经充电IC到电池的。
另外,两节串联充电不 ...

最近有看到几款比较贵的IC。就能够均衡充电,但是要求电池组要外拉多一条3.7V的抽头。而且价格不便宜。我现在这个案子要仿照市面四百百来块的扫地机,成本要求电子方面连电机成本不能超过20块。所以很麻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为了同步关闭这两个光电开关。因为客户要求静态电流很低来保护锂电池,但是不接受 ...

要求低功耗,两个光电管都要点亮,这个功耗就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求低功耗,两个光电管都要点亮,这个功耗就多大了。。。。

所以搞了个KEYONOFF这个IO口拉低的时候这部分电路就不耗电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所以搞了个KEYONOFF这个IO口拉低的时候这部分电路就不耗电了

关键你需要检测啊,不点亮怎么检测?

网友I:
KEYONOFF改成驱动光耦负端,低电平有效,驱动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键你需要检测啊,不点亮怎么检测?

开机状态下就会点亮,关机状态下就休眠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I:
KEYONOFF改成驱动光耦负端,低电平有效,驱动能力强。

好!  谢谢大佬 大佬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这两个光电开关就是遮蔽良好的。
现在的设计改为两个光电开关分别输出给单片机两个端口。
然后PN ...

NPN还是PNP与功耗无关。你这里较大的功耗有两个:一是光耦的LED,二是驱动晶体管。如果遮光很好,光耦可以直接驱动MCU,无需加晶体管驱动,但要求工作现场不能有较大的电磁辐射,否则容易受扰。但是,这类电路的抗扰性越好则功耗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NPN还是PNP与功耗无关。你这里较大的功耗有两个:一是光耦的LED,二是驱动晶体管。如果遮光很好,光耦可 ...

我这边电路上还带了5个电机,运行的时候电路波纹挺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电路上还带了5个电机,运行的时候电路波纹挺大的。

纹波跟电磁辐射是两码事。有刷电机的电刷会打火,电磁辐射就比较强,哪怕是很小的电机。无刷电机不会打火,反而电磁辐射要小得多,功率大只会影响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纹波跟电磁辐射是两码事。有刷电机的电刷会打火,电磁辐射就比较强,哪怕是很小的电机。无刷电机不会打火 ...

原来是这样。这就有点麻烦,五个电机4个是直流有刷,1个是无刷。
到时候看打样试样的出来效果如何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这就有点麻烦,五个电机4个是直流有刷,1个是无刷。
到时候看打样试样的出来效果如何吧。 ...

有刷电机就要很好的处理干扰问题,不仅仅是光耦传感器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