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回归初心】+多功能PM2.5检测仪

楼主(2018-11-16):
2016年买的一个PM2.5检测仪,样子挺小巧的,功能也不少,有PM2.5检测,蓝牙,温湿度检测,时钟功能,看到坛子有此活动特地拆开研究一番。检测仪的外观如下:保护膜还没撕掉,做工略显粗糙,晃动还有响声,屏幕左边有些瑕疵。今天拆开给大家欣赏欣赏这个东西,看看到底怎么样

楼主:
两个按键,一个是开机,一个是背光点亮,外壳没找到螺丝,估计是粘胶封口的,果然前表面是粘在后面壳体上的,螺丝在里面固定PCB板,拔下排线和几个插头线既可以拿掉PCB板,拿掉主板可以看到锂电池,传感器

由于锂电池没有固定,所以晃动会有响声

楼主:
显示屏型号:VTM88517F属于点阵型12864黑白屏
温湿度传感器:DHT11模块
MCU: STM32F103C8T6
可充电锂电池
RTC型号:PCF85163
蓝牙模块:BT06
PM2.5检测:由小风扇从后面抽风口吸入空气经过PM2.5传感器,再由侧面的出风口吹出空气形成循环

安装了指定手机APP,手机可以通过蓝牙获取监测数据和时间调整

价格;108

原理:按键开机后,STM32F103通过模数转换读取PM2.5传感器的数据,在12864屏幕显示实时PM2.5浓度。同时MCU模拟单总线时序读取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温湿度数据显示到屏幕,还可通过蓝牙把数据传送至手机和手机对时。

楼主:
USB充电口在后面,做工也比较粗糙,一般的充电线都充不上电要加长的线才行。

开机键和关机键有两个按键,其实实现开关机只要一个按键就够了。

楼主:
PM2.5传感器和风扇
这里可以看到蓝牙模块和RTC电池
主芯片STM32F103C8T6,温湿度传感器

把线路板拿掉可以看到主芯片和蓝牙模块和温湿度传感器,PM2.5传感器,风扇,电池等PM2.5传感器型号 GP2Y1010AU0F

楼主:
PM2.5粉尘传感器
  1. 夏普光学灰尘传感器(GP2Y1010AU0F)在检测非常细的颗粒,如香烟烟雾,是特别有效的,并且是常用的空气净化器系统。

  2.       该装置中,一个红外发光二管和光电晶体管,对角布置成允许其检测到在空气中的灰尘反射光。
  3.       该传感器具有低的电流消耗(大20mA,11毫安典型的),可以搭载高达7VDC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一个模拟电压正比于所测得的粉尘浓度,敏感性0.5V/0.1mg/m3。

  4. 电源电压:5-7V
  5. 工作温度:-10-65摄氏度
  6. 消耗电流:20mA大
  7. 小粒子检出值:0.8微米
  8. 灵敏度:0.5V/(0.1mg/m3)
  9. 清洁空气中电压:0.9V  典型值
  10. 工作温度:-10~65℃
  11. 存储温度:-20~80℃
  12. 使用寿命:5年
  13. 尺寸大小:46mm×30mm×17.6mm
  14. 重量大小:15g

  15. 检测原理:
  16. 其原理如下图,传感器中心有个洞可以让空气自由流过,定向发射LED光,通过检测经过空气中灰尘折射过后的光线来判断灰尘的含量。
  17. Sensor Pin       Pin
  18. 1         Vled          –>    5V (150ohm resistor)
  19. 2         LED-GND  –>    GND
  20. 3         LED           –>    Digital pin 2
  21. 4         S-GND       –>    GND
  22. 5         Vo             –>    Analog pin 0
  23. 6         Vcc            –>    5V
温湿度传感器资料
  1. 尺寸:长28mmX宽12mmX高7.2mm
  2. 二、传感器型号:DHT11温湿度传感器
  3. 三、工作电压:直流5V

  4. 四、特点:

  5. 1、湿度测量范围:20---90%RH

  6. 2、湿度测量精度:±5%RH

  7. 3、温度测量范围:0---50℃

  8. 4、温度测量精度:±2℃

  9. 5、工作电压:DC5V/3.3V

  10. 6、数字信号输出

  11. 7、数据端口带上拉电阻

  12. 8、带3mm固定螺丝孔,方便安装

  13. 五、接线方法:

  14. VCC   → 3.3V/5V电源正极

  15. GND   →电源负极

  16. DATA  →单片机IO口

楼主:
补充蓝牙模块资料

楼主:
PS:原理框图

网友A(2019-01-07):
这个传感器做数显,非常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做数显,非常不准的。

传感器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