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一仿真,程序一下完,keil就死掉了

楼主(2018-11-16):
   keil mdk点击在线仿真,程序一下完,keil就死掉了,怎么回事啊,用别的程序就不会,所以线没接错。采用SW模式,jlink和stlink都试过,都是这样。程序确实下井去了,因为能跑

网友A:
换个MDK版本试试

网友B:
去掉所有的断点标志试试

网友C:
不是版本的问题,是设置的问题,设置下载后不运行,还有就是看是不是不小心把SW口给改变了性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项目放d:\,目录和文件名都不能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版本的问题,是设置的问题,设置下载后不运行,还有就是看是不是不小心把SW口给改变了性质,就会出现这 ...

试了好几个版本,都是。不过把下载速度改慢,没死,就是跑一下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项目放d:\,目录和文件名都不能有中文。

有可能,工程名带中文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把keil中自带的下载器的DLL版本降低试试

网友F:
第一版本,第二工程的ROM的地址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