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远场语音识别电路图

楼主(2018-11-16):
目前ESP32Lyrat-MSC开发板可以支持远场语音识别, 但上面接口太多,有点浪费,目前求一份干净的电路图学习之用,希望只有麦克风,喇叭,几个按键即可,哪位大神有的换, 可否分享一点

网友A(2019-02-15):
最近,ESP-EYE的参考设计正式上线,这绝对是近来AIoT应用的最接地气方案之一。利用ESP-EYE这设计,就可以轻易试水人脸识别的开发。
以下是入门指南 :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who/blob/master/docs/zh_CN/get-started/ESP-EYE_Getting_Started_Guide.md
基於搭载 ESP32 芯片、200 W 像素摄像头、数字麦克风、8 MB PSRAM 和 4 MB Flash,开发者就可动手人脸识别的 AI 应用开发。重点来了: 因为有图传功能,用上PSRAM,就可作为内存缓冲功能,存储计算空间多了,视觉上的识别性能表现当然更优。而我的公司就是生产PSRAM的厂商,需要PSRAM欢迎找我。
利用ESP-EYE能开发的应用方面,我来举例一下:
最主打的,应该是 : 门禁、考勤、自动售卖设备、智能储物锁、VIP识别系统,这些基於人脸识别的系统,都可利用ESP EYE的基础去进行深度开发。
另外,识物应用也有很广泛的应用可能性。如工厂生产线的图像检查、警报装置、环境监察、农作物品质分类。
此外,该开发板还支持 Wi-Fi 图像传输、Micro USB 调试和供电,可以实现语音唤醒,可协助用户开发高度集成的 AI 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