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320ad转换芯片的内部基准电压

楼主(2018-11-16):
MAX1320ad转换芯片的内部基准电压,开始上电的时候2.5V,过10分钟开始缓慢上升,之后到4.8V。什么原因。这个芯片我已经换了2块了,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芯片是否发热?其它功能是否正常?基准的负载是否过重或有较大外部能量输入?排除使用错误就可以确定是器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