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回归初心】双11买的蓝牙智能LED灯泡拆解。

楼主(2018-11-16):
一个是9.9包邮,
一个是跟着天猫精灵来的,智能音箱,智能插座,智能灯泡三件套89,挺划算。
本来就是打算买来把蓝牙模块拆下来改造家里的吸顶灯。
这不拆不知道,拆下来还真吓一跳
一颗SOT23-5的贴片IC直接将DC300V setpdown到了3.3V。
可惜查不到相关资料。电感是2mH的工字电感,DC-R有6Ω多点。
不得不说现在的消费类IC真的很猛。见识少,见都没见过。

网友A(2018-12-18):
这个怎么改造,比如说改造成12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改造,比如说改造成12W的功率,

取出PWM信号驱动能调光的LED驱动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还是自己找一个电源输出你LED的最大电压,找一个调光芯片控制PWM就可以

网友C:
DB1那个玩意是啥,是不是先降压的。蓝牙模块的功耗很低的,这种低功耗的话,高电压转3.3v应该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