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ADR4550接9V电池供电,电池电压被拉低到4V什么情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1-16):
测一下电流消耗,如果正常那么是电池没电了。否则是I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流消耗,如果正常那么是电池没电了。否则是IC坏了。。。

电流测了下有20mA,然后应该不是电池没电,用直流稳压电源也这个结果,请问您了解这个芯片吗?我找了一片新的,不加旁路电容,直接用9V多电池接ADR4550输入,但输出有6.11V,没有达到5V稳压效果,与旁路电容有关?搞不懂

网友A:
电流消耗大约1mA。就3个脚需要接线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怀疑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消耗大约1mA。就3个脚需要接线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怀疑买到假货了。

这是在亚德诺官方申请的样片,应该不是假货,是不是和输出接的负载有关系,他的输出电流是10mA,难道带不动负载?我换了MAX666也是一样的效果,MAX666输出电流有50mA呢。。。要换TPS7350?

网友B:
如果不是负载的问题,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A:
居然带负载。。
什么负载啊?这可是高精密基准,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带负载。。
什么负载啊?这可是高精密基准,很贵的。。。。。。

就是基准,AD8220不是有参考输入端,4550出来接的这个参考输入端

网友C:
好好看器件手册,电池输入电压多少,4550给不了20mA的负载,断开负载看几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基准,AD8220不是有参考输入端,4550出来接的这个参考输入端

仪表放大器的REF输入不是这么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