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8.00元(功能说明)
请问控制开关12V的灯,是使用继电器好,还是MOS管比较好?

楼主(2018-11-16):
请问控制开关12V的灯,是使用继电器好,还是MOS管比较好?
灯的通电功耗电流400MA

功能:使用3.3V的MCU控制灯的开与关

网友A:
当然mos管了,这挡mos管,不到1毛,体积sot-23。例如SI2303,就可以控制了。
这一路管子,开启电压一般就1V。2.5V就可以达到2A的电流能力,内阻100mΩ左右,3.3V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不需要任何其他元件。点一个灯消耗功率0.4*0.4*0.1=16mW。都不会发任何热。
继电器无论什么方面都不及了。无论体积还是成本

楼主:
原理图框架如图片所示,不知道是否需要考虑干扰以及隔离?请教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框架如图片所示,不知道是否需要考虑干扰以及隔离?请教各位!

R44没必要,难道你IO还有处于高阻的状态?

网友C:
要看具体需求。如果有隔离、防浪涌什么的,当然还是继电器
没有就用低压NMOS就可以了,两毛钱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mos管了,这挡mos管,不到1毛,体积sot-23。例如SI2303,就可以控制了。
这一路管子,开启电压一般就1V ...

你好,由于是12V外部供电,我考虑的是:
1、是否需要添加隔离以及是否12V的电源适配器供电,会有干扰
2、12V的小灯箱,功耗400MA,将近5W的功耗,由于控制的是灯的开与关,灯的通电可能会是长时间,使用MOS管一点问题也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4没必要,难道你IO还有处于高阻的状态?

你好,我使用的是STM32 MCU
开机IO状态是高阻
由于使用的是NPN三极管,三极管控制下加上R44也能更好的让三极管开机时有一个拉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具体需求。如果有隔离、防浪涌什么的,当然还是继电器
没有就用低压NMOS就可以了,两毛钱就搞定 ...

你好,由于是12V外部供电,我考虑的是:
1、是否需要添加隔离以及是否12V的电源适配器供电,会有干扰
2、12V的小灯箱,功耗400MA,将近5W的功耗,由于控制的是灯的开与关,灯的通电可能会是长时间,使用MOS管一点问题也没有吧?
3、我们使用的是220V转12V的直流电源适配器直接供电。请问这个需要考虑防浪通吗?
我具体需求,就是要控制12V小灯箱的亮与灭,供电就是外部12V直流电源,控制的是3.3V的MCU。同时12V也需要给MCU供电。就是这样的需求,望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由于是12V外部供电,我考虑的是:
1、是否需要添加隔离以及是否12V的电源适配器供电,会有干扰
2、 ...

共地适合用NMOS;
一般低压NMOS导通电阻小于100毫欧,你这个400mA加上去,P=0.1欧*0.4A*0.4A=16mW,不会有问题

网友D:
绝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MOS管好,只有工作现场的电磁干扰或者是油污很大的情况下且负载开关动作不频繁时才有必要使用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框架如图片所示,不知道是否需要考虑干扰以及隔离?请教各位!

如果不是长线引出且电磁干扰较大,无必要加隔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由于是12V外部供电,我考虑的是:
1、是否需要添加隔离以及是否12V的电源适配器供电,会有干扰
2、 ...

A1:见前帖。
A2:没问题,现在的MOS管导通内阻非常小。用双极型晶体管也可以驱动,饱和导通时400mA下也不过微热而已,大量晶体管电路的长期工作电流远大于你的400mA,更不用说导通内阻更低的MOS。只要计算好管子的功耗,选择正确的型号,进行正确的设计即可,可靠性远好于继电器。
A3:那要看是什么电网,工业电网需要考虑,一般商用、家用根本无需考虑。该考虑的是电源适配器的功率余量和品质问题,不要在这方面太抠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1:见前帖。
A2:没问题,现在的MOS管导通内阻非常小。用双极型晶体管也可以驱动,饱和导通时400mA下也 ...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地适合用NMOS;
一般低压NMOS导通电阻小于100毫欧,你这个400mA加上去,P=0.1欧*0.4A*0.4A=16mW,不会 ...

感谢指教!

网友:
第一,如果需要调亮度,那就只能选mos管
第二,如果要隔离信号,电路更简单化,继电器
第三,如果响应速度要快,成本低那必须MOS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框架如图片所示,不知道是否需要考虑干扰以及隔离?请教各位!

用PMOS的时候看看你用的PMOS型号的Vgs是否能承受12V,一般小功率的PMOS承受不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使用的是STM32 MCU
开机IO状态是高阻
由于使用的是NPN三极管,三极管控制下加上R44也能更好的让 ...

这个R44的作用应该是在GPIO低电平时,保证三极管可靠截止,因为低电平时不一定为零,可能会有一个很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