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三极管反相的最高波特率

楼主(2018-11-16):
(无正文)

网友A:
Ft是三极管的电流增益带宽,又叫截止频率,和运放的增益带宽有点接近,但又很不同。
比如,8050单级来说,100MHz时候,电流增益等于1。但是由于基极动态和集电极负载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它还是会根据集电极负载和基极负载,给出一个合适的电压增益,但是当集电极负载和基极等效的时候,它的电压放大倍数就只能等于1了。
其实对于三极管的Ft,我们不需要什么纠结的,一般来说,我们只需要选择Ft为工作频率的10倍以上,就能很好的工作了,这又不是很难选择。
一个三极管线路放大能力,不是简单的看线路本身有几倍,关键的还是输入阻抗匹配,只有获得最大输入阻抗匹配条件,我们才能得到单级最大功率增益,这才是一般共射极放大器的关键。

网友B:
主要看开关参数,手册中是在指定条件下的指标,实际受驱动和负载影响和手册不会一致。开关参数和ft两码事,有的管子ft高开关却不是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开关参数,手册中是在指定条件下的指标,实际受驱动和负载影响和手册不会一致。开关参数和ft两码事, ...

你说的开关参数是哪些?好像8050的规格书没看到有啊?

网友B:
别的管子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开关参数,手册中是在指定条件下的指标,实际受驱动和负载影响和手册不会一致。开关参数和ft两码事, ...

在放大区(线性区)运行时。不会有存储效应,
载流子 充盈或扫除 所需的时间,可能比 1/fT 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开关参数是哪些?好像8050的规格书没看到有啊?

至于饱和后的基极载流子存储效应,这个可以通过抗饱和来解决,那么就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开关速度。

楼主:
三极管越接近饱和,电流增益减小,带宽越大,
但退饱和时间变长,开关速度变慢,这是不是矛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越接近饱和,电流增益减小,带宽越大,
但退饱和时间变长,开关速度变慢,这是不是矛盾了? ...

应该说是三极管电流越大,带宽越大,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越接近饱和,但接近和饱和本身是2概念,饱和后,才有退出时间这一概念。
作为开关时候,饱和电流越大,退出时间越长。
所以并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是三极管的电流增益带宽,又叫截止频率,和运放的增益带宽有点接近,但又很不同。
比如,8050单级来说,1 ...

请教,这个mos管做串口电平转换,和2级 9014做电平转换谁快呢?
理论上可以达到多少bps?这个管子的Qg=1.15nc

网友D:
三极管切换饱和和截止状态, 需要很多时间的, 不能用截止频率做评估
所以你需要特别看一下手册关于开关应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