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严重受L298N干扰,共电源下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8-11-17):
之前用51来控制这么连接,电池是先经过稳压电源变成8V,8V给L298N,然后8V又经过7805变5V给单片机,没加光耦也没干扰

==========================================================================================================================================================================
现在换成STM32,严重干扰传感器数据的采集(传感器用硬件I2C通信,容易受干扰)。

干扰从哪里来?是从地线窜进来的吗?为什么51的接法就没干扰?
好多说用独立电源然后共地连接,但共地的话不一样会通过地线窜进来干扰吗?
如果按照这个接法,加上光耦感觉一样受干扰吧??
=======================2018.11.17======================================
今天换成模拟I2C,发现数据错误非常厉害,估计是传感器受影响比较严重,单片机还没什么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电容,图在21楼,结果一样。
我用模拟IIC,频率大概65kHz。MPU6050好像能支持400kHz的 ...

磁珠的目的是阻断高频回路,避免地线上感应强烈的高频杂波;高频杂波依靠退耦电容旁路。也许这样有救

测试了一段时间,目前还没发现什么异常,这办法可以,控制端口也用光耦隔离了。另外我在电机金属壳上接了104电容,效果好像更好了。

网友B:
之前有7805,现在没有

网友C:
换成stm32之后  干扰大  首先检查一下12v转3.3的开关电源 你用的模块 还是自己布线?
然后现在电机直接接到12v电源  12v电源功率够不够   12v电源位置电容加的够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stm32之后  干扰大  首先检查一下12v转3.3的开关电源 你用的模块 还是自己布线?
然后现在电机直接接到 ...

开关电源是模块的。
电池的规格是12V,3000mAh,最大输出3A电流,最大功率应该是36W吧??电机直接接12V测电流,两个一共1.5A,大概也就18W这样没错吧?

电源位置没加滤波电容,是不是因为这个??不过单片机电压输入不是经过开关电源了吗,电压应该没波动吧?

网友D:
应该是你的电源供电问题引起的干扰,检查你的3.3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的电源供电问题引起的干扰,检查你的3.3的纹波

没示波器在手上,只能排查

你和上次的主要区别就是电源变了

网友E:
L298N模块自带5V稳压输出的

网友E:
你可以直接将12V输入到L298N模块,从该模块引出5V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直接将12V输入到L298N模块,从该模块引出5V给单片机供电

模块???更坑...

如果你换1.2v的mcu,干扰更大

光耦, 电源电容. 地线,三方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块???更坑...

如果你换1.2v的mcu,干扰更大

试了下独立供电,如果单片机和298N直连,干扰一样有,但小很多,用三极管隔离也没用。
不过体积受限只能用一块电池,加光耦估计也不能完全屏蔽,重点就在电源上该怎么布置了,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

加光耦主要是解决两个不共地系统的通讯问题,比如你想用一块电池单独给L298N供电而又不想把两块电池的负极接在一起的时候就必须用光耦了。现在大家都共地用光耦顶多保护下单片机IO口对抑制干扰没啥作用,关键是地回路,最好采用一点接地。

网友G:
单片机和传感器用DCDC供电不大好,L298N的地线最好单独走不要和传感器共用一个回路。DCDC供电如果不方便加LDO的话就加大3.3V的电容试试。

网友H:
走线不好,I2C程序不好,都会导致I2C传感器数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走线不好,I2C程序不好,都会导致I2C传感器数据错误。

我用的都是模块,杜邦线连接的。程序应该没问题,因为电机不开时一直正常

@gx_huang :就一个F103C8T6最小核心板和MPU6050模块,某宝上买的,电路图都是网上那些典型电路。
@qinlu123 :接传感器和298N信号的杜邦线我修剪过的,很短而且接头也很紧,应该不会因为线的原因被干扰吧
@gx_huang :看楼主的拓扑应该是用杜邦线连接了L298N的控制信号和IIC等一些信号以及小电源。杜邦线这东西从我大二比赛吃过亏之后我是不敢再用了。
@qinlu123 :杜邦线内阻较大,只适合信号线,不能作为大电流的连线。另外,模块,不一定就抗干扰性能好,还得具体看怎么设计的。你说I2C呗干扰,能否贴出MCU和I2C电路的原理图?
杜邦线连接如果是一排整整齐齐还好,如果乱的和鸟窝一样也容易收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和传感器用DCDC供电不大好,L298N的地线最好单独走不要和传感器共用一个回路。DCDC供电如果不方便加L ...

按上面的图接,L298N的地线直接接到电池负极了,这是单独一个回路了吧?
另外开关电源模块上的输出应该有滤波电容了,还要在传感器上加电容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上面的图接,L298N的地线直接接到电池负极了,这是单独一个回路了吧?
另外开关电源模块上的输出应该有 ...

电源模块上的电容多大?如果不能加LDO最好在临近单片机和传感器的位置加电容。

网友I:
298 地线和电源从入口处分开,这样可以减小点。其实更多的时候与298无关,与298的输出有关,比方说大功率感性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模块上的电容多大?如果不能加LDO最好在临近单片机和传感器的位置加电容。 ...

模块的电容是220uF的,昨晚在传感器上加了100uF和104,还是一样。
那是不是应该在地线上处理了?电机地和单片机地用东西隔开,控制端加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I:
298 地线和电源从入口处分开,这样可以减小点。其实更多的时候与298无关,与298的输出有关,比方说大功率感 ...

用磁珠隔开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模块的电容是220uF的,昨晚在传感器上加了100uF和104,还是一样。
那是不是应该在地线上处理了?电机地和 ...

只要是单点接地就不用隔了。话说你不正常只是iic有问题吗?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J:
应该是PCB布板的问题,信号地和功率地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是单点接地就不用隔了。话说你不正常只是iic有问题吗?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

=====================================
今天照网上说的重新搞了下电源电路,都加电容了还是一样,就差磁珠没加上去了,手上没有。

@gx_huang :拇指大一模块,改这些有点麻烦,看情况还是换成独立电源吧,,,,
I2C的R4/R5减少到1K,对地并联220P左右的小电容,软件检查一下,要OD输出,周期算一下,稍微长一些。

网友K:
电机控制信号开扰了传感器信号,把这两个信号软线分开试,

网友L:
读数错误应该不是IIC数据受干扰错误,很有可能是你传感器的采样的模拟量受干扰,导致的传感器实际采样值就是错误的,上面有两个全桥的电机,如果接地没处理好,MOS管的开关噪声可能会传导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读数错误应该不是IIC数据受干扰错误,很有可能是你传感器的采样的模拟量受干扰,导致的传感器实际采样值就 ...

电机地线已经是直接接到电池负极了,算单点接地了吧,但干扰还是有,现在只能串个磁珠到给单片机的电源入口上试试

网友M:
1:在3.3V的前端后端都加大电容,
2:传感器端供电加大电容
3:解析IIC的协议时序,看IIC的频率多少,传感器是否支持这么高的频率以及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M:
1:在3.3V的前端后端都加大电容,
2:传感器端供电加大电容
3:解析IIC的协议时序,看IIC的频率多少,传感器 ...

已经加了电容,图在21楼,结果一样。
我用模拟IIC,频率大概65kHz。MPU6050好像能支持400kHz的

网友A:
地线连接不合理。看你的框图就可以知道。
如果想省事,MCU用隔离DC/DC电源.

xch
@飛饵 :L298驱动电机? 电机两端得并联贝茹尔网络
@xch :我用得都是模块,用线连的。。。先串个磁珠试试吧
xch
@飛饵 :要不你重新layout,将L298,MCU,DC/DC的地线集中到最短路径的一点,尽量减少地线感应电压。 L298 ,MCU 使用足够的高频滤波电容。然后正电源串联一个磁珠这样减少地线高频感应杂波。也许可行
xch
@飛饵 :很多啊!贵一些。没钱就都省了
网上好像很少隔离DCDC的资料啊,用哪款比较好,B1205S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磁珠隔开吗?

对于这种低速控制的输出,磁珠、电感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电容,图在21楼,结果一样。
我用模拟IIC,频率大概65kHz。MPU6050好像能支持400kHz的 ...

磁珠的目的是阻断高频回路,避免地线上感应强烈的高频杂波;高频杂波依靠退耦电容旁路。也许这样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