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地跟保护地中间的RC连接

楼主(2018-11-17):
系统地跟保护地单点连接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系统地跟保护地单点连接啊

直接一点就行?

网友A:
楼主把电路想象的太理想化了,实际上存在着大量分布参数,理想下貌似“短路”,实际上交流阻抗却很大。

网友A:
另一方面,楼主电路并非包打天下的通用电路,也不存在这样的防雷电路。实际应用中,有时保护地和系统地直连,有时则根本不连,当然也存在通过RC元件互连、单点互连的情况。到底该怎么连接,接不接,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