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小白请教一下,有些电源芯片的输出SW有多个,这种的要怎么接

楼主(2018-11-17):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有多个SW的芯片,是多路控制的,其功率级可以是内置也可以是外接,反正这类芯片还是满多的,一般是为PC、工控等需要多路DC-DC的应用的。

网友B:
你要搞清楚是多路输出还是为了增加电流其实里面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C:
大部分都是連接於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