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8-11-17):
(无正文)

网友A:
官方的参考设计还是满不错的,至于参数,你完全可以根据官方设计的大功率,反推到你的小功率上面,比如,人家激磁电感是100uH,1000W,那么你的就是1mH,比如人家滤波电感是50uH,那么你就是500uH,比如人家有功率输出谐波滤波电容,容量是10uF,那么你用1uF就可以了。同频率范围的逆变,这样的反推是肯定成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参考设计还是满不错的,至于参数,你完全可以根据官方设计的大功率,反推到你的小功率上面,比如,人 ...

元器件就是按比例放大缩小吗,还有功率管的选择该怎么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器件就是按比例放大缩小吗,还有功率管的选择该怎么选?

功率管按照功率比例选择啊,比如原来管子是50mΩ导通电阻,那么你用0.5Ω导通电阻的管子理论上就可以了,但是考虑到小管子再上几档采购价影响不大,效果还好,采用比如250mΩ的同等耐压管子就可能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