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CU替代STM32

楼主(2018-11-17):
求推荐一款国产MCU替代STM32。要求Flash>=128KB,RAM>=64KB,2路或以上串口,2路或以上I2C,2路或以上SPI,一路或以上CAN,主频>=48M,32位,支持深度睡眠且休眠电流<100uA。之前调查过GD32,但GD32的休眠电流太大;MM32休眠电流还可以,但网上又说不太靠普;复旦微电子又没有CAN,哪位给推荐一个比较靠普的?

MM32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GD32 吧,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B:
GD32都不符合要求的话,那就没有了,国产做M3的本来就没几家。

网友C:
显然你没用对。
休眠电流<100uA,随便一个单片机都能做到

网友C:
GD32F103XX参考这个:

网友D:
加我QQ   我这有,~~

网友E:
同意 4 楼, 也许楼主道听途说的, 也许实测了, 但是 MCU 并没有真的待机
看看5楼的表格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你没用对。
休眠电流

深度休眠模式,我指的是在SRAM和寄存器不丢失的情况下,调查过GD32F103系列,stop模式休眠电流7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32F103XX参考这个:

由于要保存寄存器和SRAM的内容,所以要用sto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 4 楼, 也许楼主道听途说的, 也许实测了, 但是 MCU 并没有真的待机
看看5楼的表格就是了 ...

可能是需求没有说清楚吧,待机而且要保存SRAM和寄存器内容。所以要用stop模式。

楼主:
GD32E103VBT6,stop模式下48uA,奈何SRAM只有32KB。FM33A0XX,stop模式号称1uA,但是没有CAN外设。起始不一定要内核一定是M3内核的,只要外设够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都不符合要求的话,那就没有了,国产做M3的本来就没几家。

不一定要M3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 吧,价格也不便宜

跟STM32差不多

网友E:
可能部分外设没有关闭或者端口还有泄露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部分外设没有关闭或者端口还有泄露电流吧

目前没有进行实测,目前只是从芯片手册调查。

网友F:
华芯微特SWM320

网友E:
光看数据, 5楼的数据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不过涉及到低功耗, 电路设计还是需要多方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看数据, 5楼的数据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不过涉及到低功耗, 电路设计还是需要多方注意的 ...

光看数据是可以的,但本人需求可以用多个外部线中断唤醒,所以不能用standby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一下灵动微的MCU产品,性价比高,供货稳定~

灵动微电子stop模式电流还是偏大了点,不能满足需求啊。

楼主:
能提供一下数据手册吗?想了解一下它休眠的功耗。

楼主:
看了数据手册,功耗还是稍稍偏大

楼主:
找到一款台湾的新唐M453VG6AE,32KRAM勉强可以,20uA休眠电流,就是政治问题不知道好不好办

网友H(2019-11-01):
可以看看复旦微的,性能稳定,外设资源丰富,性价比也高

网友I:
可以看看华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由于要保存寄存器和SRAM的内容,所以要用stop模式。

用外置的E2PROM是不是更合适呢,还是处于成本的考虑

网友K:
超低功耗MCU,在大陆拼杀的应该只有ST和HDSC
HC32L072 带1路CAN,48MHz, 128K flash,M0+,  Standby current ~ 1.0uA, RTC+LCD+WDT+LPTimer < 2.0uA
HC32F460 带1路CAN,200MHz, 512K flash, M4F

网友L:
杰发科技的MCU可以了解一下,国产第一家车规级的

网友M(2020-12-16):
P2P STM32F103/030 系列的MCU
MT:13032180675

网友N(2021-05-14):
可以联系我们东软载波样品,我们有多个M3内核型号,批量成熟应用,可提供技术支持,VX18153276805 林

网友O:
低功耗是需要专门单独设计,从硬件(防止静态电流,漏电流等)到软件,都要仔细设计。
上海速嵌做过很多低功耗产品设计,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P:
GD吧,刚开始计划用GD的

网友Q:
GD32绝对是主流的芯片,一股清流。

网友R: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就果断的上GD了。

网友S:
很难替代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