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关于KE06的UART0的禁能问题

楼主(2018-11-17):
应用中使用到了UART0,引脚为PTB1/PTB0,但是当中有些阶段需要使PTB0/PTB1用作输入,而不用UART0功能,由于普通IO功能的优先级低于UART功能,我觉得需要把UART0先禁能,才能使输入功能有效。
所以,我尝试禁能UART0的发送器和接收器,禁能UART0的时钟源,再将PTB0/1设为输入,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有外部KBI中断进来,UART0打印SWD复位的提示。如果不禁能UART0的发送器和接收器以及时钟源,直接将PTB0/1设为输入,第一次执行时能够成功设为输入,然后作为串口发送数据后,第二次执行时,结果还是UART0状态下的高电平(外接有下拉电阻)。

所以想请教一下我的设想能不能实现?UART0能不能禁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