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做了一个多路信号采集的板子,发现采集的信号不稳怎么办?

楼主(2018-11-17):
如题,接下来上图。

楼主:
总共96路信号,这是其中的第一路。

楼主:
片选和选择信号都一致,使能接地,选择分别为DC0和DC1,这个由单片机输出。

楼主:
同理,这里有6个4052,,16* 6

楼主:
这是96路汇总后的输出结果。

楼主:
在通过4052到op07

楼主:
这个是op07的输出。

在通过一个4052到AD

MON为接入AD的信号。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AD信号采集的不是很稳,有些通道会议10个mv的波动,有些通道有20多甚至30个mv的波动。

后面发现信号采集的太慢了,就把op07的4个电容取消了。

现在的问题是同一个通道反复循环采集,发现能有20个mv'左右的偏差。

请问这个电路如何改进。

楼主:
采集完一个通道以后,op07那部分的输入如何处理?

直接接地还是直接关掉4052?

楼主:
AD采集一个信号以后,是关闭接入信号,还是如何。在最开始接入4052之前,每个信号都有一个1K的电阻。想要用来保护4052

网友A:
RC时间常数这么大,你切换通道后给它留了稳定时间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采集一个信号以后,是关闭接入信号,还是如何。在最开始接入4052之前,每个信号都有一个1K的电阻。想要用 ...

先用精度高的万用表看下切换后的输出电压是怎样的,这种级联方式,一定要给足了延时来稳定

网友C:
看样子信号经过了好几个模拟开关,每个开关引入一点误差,应该很正常吧

网友D:
加一级驱动,增加取样时间。

网友D:
在进入AD前加,一分介钱,一分货。要高速又要精度,必须加硬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时间常数这么大,你切换通道后给它留了稳定时间没有?

电容我给去掉了,224和104都去掉了,改成了103,效果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进入AD前加,一分介钱,一分货。要高速又要精度,必须加硬件成本。

MON是AD信号,进入的是AD模块,AD模块里还有一个op07的跟随。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N是AD信号,进入的是AD模块,AD模块里还有一个op07的跟随。

基准稳吗?,基底是几位LSB,满度测量时有几位有效位?先区分AD模块还是信号连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电源漂移或是电源噪声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漂移或是电源噪声带来的?

我延时时间长一点以后比较稳了,就1,2个mv在跳变。但是怎么修改参数可以使延时缩短,减小输入电阻吗?

但是现在发现一个新的问题,输入接1K电阻再到4052,发现输入的电压值已经改变了。

举个例子,我外面接了一个3.3V的锂电池,电池的正接一个1K电阻,再到4052的输入,电池的负极也接一个1K电阻到4052的输入,发现输入的电压变成了2.6v,去掉一个电阻,电压变成了2.9V,这是都没有上电的情况下测量的,这点想不明白。

我测了一样4052的输入之间大概有个2M的电阻。

上了电以后电压接一个电池就正确的。

同一个4052,第二个电池未接之前电压正确,接了第二个电池以后,第二个电压与实际差10个mv,第一个与实际也变成了差5个mv。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1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延时时间长一点以后比较稳了,就1,2个mv在跳变。但是怎么修改参数可以使延时缩短,减小输入电阻吗?

但 ...

这表明信号连驱动不够,还是模拟开关的延时的问题。降低输入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延时时间长一点以后比较稳了,就1,2个mv在跳变。但是怎么修改参数可以使延时缩短,减小输入电阻吗?

但 ...

差分电路的阻值太大,稳定时间太长。输出电阻电容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延时时间长一点以后比较稳了,就1,2个mv在跳变。但是怎么修改参数可以使延时缩短,减小输入电阻吗?

但 ...

此种问题,是要硬件成本的,就是每个模拟开关输入前放一滤波电路即可,最后一级加驱动。

网友D:
差分电路在信号切换后的稳定时间有没有考量进去啊?

网友D:
你是做BMS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种问题,是要硬件成本的,就是每个模拟开关输入前放一滤波电路即可,最后一级加驱动。 ...

之前的设计本来是每一路都是独立差分差分滤波的,但是这样板子会很大,后面说这样子板子太大了放不下,就改成这样了,没想到出现这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电路在信号切换后的稳定时间有没有考量进去啊?

现在发现是纹波太大了。

到4052的输出就有30个mv的纹波了。

在输入两端加了个102的电容有改善,但是还是还有5个mv的纹波。

网友E:
采集的啥信号?多少bit adc?

网友E:
电源和参考电压用的啥?

网友F:
为什么需要采集这么多路信号?是准备做什么?说不定可以有其他的路走。
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和参考电压用的啥?

电池电压。
24位adc
电源是直接开关电源转的,用的米博。

现在准了,原来我有一路备用op07,现在把这一路断开就好了。

原因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需要采集这么多路信号?是准备做什么?说不定可以有其他的路走。
个人意见。。。 ...

采集电池电压的,两个治具96路。

原来是准备每一路输入都独立op07差分的,后面发现这样的板子没法固定,然后就改成这样了。

现在问题解决了,我原来的电压是同时接入到2路op07的,现在我断开其中一路,然后把op07的几个电容去掉就可以了,数据很稳。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采集电池电压的,两个治具96路。

原来是准备每一路输入都独立op07差分的,后面发现这样的板子没法固定, ...

电池之间有串并联关系么?采集这么多电池电压一般是BMS干的事情,很少有自己做采集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之间有串并联关系么?采集这么多电池电压一般是BMS干的事情,很少有自己做采集电路的。 ...

没有串并联,主要是厂家要求独立的单片机来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