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调试两种步骤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1-17):
调试,方法一:连接后直接点爬虫按钮  方法二:连接后下载工程对应路径下的.out文件
两种方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直接点爬虫按钮, 其实下载的过程是一样的, 下载完会不执行, 等待调试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爬虫按钮, 其实下载的过程是一样的, 下载完会不执行, 等待调试指令

那两种方法生成的文件名不一样,但是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我调试的时候没发现啥区别,大佬们用哪种方式啊?直接点爬虫按钮?

网友A:
我自己点爬虫按钮, 下载工程只能全速运行, 并不能进行单步调试, 不能称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