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整流桥炸裂原因

楼主(2018-11-18):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路在加高压过程中,电路里的AP12整流桥击穿和滤波电容C12(C12由三个电容并联构成,只坏最后一个)炸裂,而且每次都是坏这一路,可能的原因是?

网友A:
原理图上,没有任何理由只炸裂AP12。而且连C12也挂,唯一的理由是工艺问题,不是变压器本身,就是线路板。由于很明显是最高电压处的一个串联电压源部分,因此,高压部分爬电什么的,都可能造成本节电压异常,导致击穿。该类型,越高端的损坏可能性越大。

网友B:
把C13去掉,C1-C12加大,估计就可以了。
否则在升压期间,C13还没有充满电,C1-C12之间的电压不均匀,有些可能还是负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没有任何理由只炸裂AP12。而且连C12也挂,唯一的理由是工艺问题,不是变压器本身,就是线路板。 ...

感觉线路板的原因不太可能,把AP12和其它路互换以后,击穿的还是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13去掉,C1-C12加大,估计就可以了。
否则在升压期间,C13还没有充满电,C1-C12之间的电压不均匀,有些 ...

如果是不均压造成的,那不应该是随机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没有任何理由只炸裂AP12。而且连C12也挂,唯一的理由是工艺问题,不是变压器本身,就是线路板。 ...

两组变压器也对调过,坏的还是相同位置。

网友C:
是不是变压器绝缘失败?

网友C:
12的绕组跟初级放电了。

网友C:
如果变压器和整流桥都是焊接在PCB上面的很可能是在PCB上面发生了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压器和整流桥都是焊接在PCB上面的很可能是在PCB上面发生了放电。

只有整流桥在PCB上,变压器在外面独立的

网友C:
那么你的PCB和变压器连了几十根线?绝缘都可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的PCB和变压器连了几十根线?绝缘都可靠么?

如果绝缘有问题,为什么每次都坏AP12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绝缘有问题,为什么每次都坏AP12呢?

因为它那里电压最高。。。

网友C:
体积有多大?
这种板子一般要用绝缘胶完全封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它那里电压最高。。。

但这个升高到某个电压以后整流桥击穿,并不是加电就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积有多大?
这种板子一般要用绝缘胶完全封住的。

大概在10cm*5cm

网友D:
1.把那个30MΩ的电阻拆开,分成N个小的,并联在那些电容上,进行均压。
2.每路输出电容上并联二极管,防止充电过程不均出现反压。

网友E:
耐压不够
你整流后 头尾相连,自己算算 最后一个上的耐压有多高

网友E:
还有 确定下你变压器的次级 都是隔离的?
而不是中心抽头搞出来的?

网友F:
只用11个试试,看看第11个会不会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这个升高到某个电压以后整流桥击穿,并不是加电就坏啊

这是发生了空气放电的特征。。。
电弧出现的时间可能很短你没有看到,然后你看到电容整流元件爆了于是就没有发现电弧的出现

网友C:
这个电弧应该会有声音的

网友G:
仅保留 R12,其他电阻去掉。
测量VC12。是否正常

网友H:
输入(出)电压多大,实测下,AP12这里电路图上看不出有什么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