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76击穿原因

楼主(2018-11-18):
我用LM2576输出的24V给功放芯片供电,LM2576输入电压是AC24V变压器整流输出电压,功放芯片使能工作后,LM2576的输入和输出引脚之间电阻很小,已击穿,请问LM2576击穿的原因是过流造成的,还是过压造成的呢,有什么保护措施可以保证芯片工作稳定性吗

网友A:
2576的最大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76的最大输入电压?

是说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B:
过压/过热/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压/过热/山寨货

2576没有发热,就是上电工作了一下,那是从过压方面找原因?

网友C:
先空载试2576,测量输入,输出电压.正常后再加负载.要有足够散热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空载试2576,测量输入,输出电压.正常后再加负载.要有足够散热面积.

在功放芯片没使能工作时,测输出电压是24V,然后把功放芯片使能工作后,2576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一样了,量输入输出脚之间的电阻很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功放芯片没使能工作时,测输出电压是24V,然后把功放芯片使能工作后,2576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一样了 ...

输入=?
把原理图和pcb图发上来

网友B:
功放是多少W的?
可能是短时间内过流损坏了?
买几个国外原装的257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
把原理图和pcb图发上来

输入等于37V

网友C:
供电及电路可排除,剩下就是负载及散热问题了.
先不接负载,正常吗?
接个小负载试试
弄清楚负载的情况,买的成品?型号?查下资料.
自制的,那应该自已很了解了.用其他24v外接电源测下自制设备的电流.

网友D:
它是个buck电路,你要把输出和输入一样,不是这么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是个buck电路,你要把输出和输入一样,不是这么用的吧。

是LM2576击穿后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一样了,本来是要输出24V

网友E:
感觉这个整流电路有点草率,可以多加点电容电感稳压管进去。
这个200uH从来没用过,感觉好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LM2576击穿后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一样了,本来是要输出24V

换个LM2576HV试试

网友F:
估计是山寨货,过压击穿了

网友G:
很明显 过压击穿
AC 24V 整流后供电,你如果不选的HV 版本 国产货,那基本都临近耐压至高点了。
改善:1 AC 24 降低
          2 加防反二极管
          3 加TVS
          4 选用HV版本

网友H:
输出电容过小,功放的瞬间电流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 过压击穿
AC 24V 整流后供电,你如果不选的HV 版本 国产货,那基本都临近耐压至高点了。
改善:1 AC ...

请问防反二极管和TVS管是加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防反二极管和TVS管是加在什么位置呢

防反二极管和TVS管---没必要,有桥了。24v改为12v试一下。

楼主:
功放芯片额定工作电压24V,最大工作电压30V,那如果2576失效后,为了保护功放芯片,是不是有必要在功放芯片的电源端加个24V的管子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功放芯片额定工作电压24V,最大工作电压30V,那如果2576失效后,为了保护功放芯片,是不是有必要在功放芯片 ...

没有这个必要,放过流应该用保险。

网友I:
好好检查电路和器件,注意电流参数。原装2576是很皮实的,假货就难讲了。

网友J:
变压器24V,是指满功率输出时,输出24V交流,空载电压要到26V,整流后直流要35V以上!楼主十有**是过压击穿了!

网友K:
是不是散热没处理好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分析,测试了整流输出电压,有38V-39V,看来是过压击穿了,用的不是原装的2576,那还是换HV版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