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M48580的问题

楼主(2018-11-18):
途中我DAC_buzzer给芯片一个合成的方波信号,主要是980Hz 980*1.5  980*2HZ的三个方波叠加信号,信号的完整性很好,可是输出的波形里面,用示波器是OUT+ 和OUT- 的输出,失真严重。

  这个是输入波形,输出的波形我忘记拍了,主要是前部分上升那一块失真很严重。

这个波形是我们修改程序之前的波形,后半段可以看到是因为已经饱和导致的失真,但是前半部分是怎么回事呢? 有没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高频部分失真太严重了

楼主:
对了,失真有两个方面:
1.输出波形的起始点是2.6V 不是0V,这个可能是因为有电容导致的。
2.输出波形的高频部分,就是图中比较密集的部分,整体上移了一部分,而不是在整体部分水平正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