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Keil编写代码是自动补齐设置

楼主(2018-11-18):
第二步

搞定

多谢啊,我用了两年了,竟然不知道有这功能。
看8楼,看8楼,看8楼。

楼主:
然后就会这样了。

网友A:
感谢分享,keil从来都只当做编译器,代码用别的编辑工具写,个人用的比较多的是vs code

网友B:
还有这功能,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keil从来都只当做编译器,代码用别的编辑工具写,个人用的比较多的是vs code
...

可以跟Keil同步吗

keil也同时打开,在vsc里保存后回到keil会自动感知文件发生了变化,会问你是否重新读入这个文件,选是就可以了。

网友C:
多谢分享,一会儿我试试,第三个选项是啥意思。还有VSC那个工具貌似更好啊。我一会儿下载安装个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keil从来都只当做编译器,代码用别的编辑工具写,个人用的比较多的是vs code
...

大仙,VSC发现个问题啊,需要你敲每个部分后才会弹出来选项,而Keil设置好厚,发现到点的时候就弹出来备选了。不知道怎么设置同样的高亮显示,我去查查

vsc是针对所有语言的一套框架,所以针对特定的环境第一次用需要做一些配置,具体我也没怎么折腾。 你说的点不出来的问题可能是include路径需要配置一下,或者你找找别的设置。

网友C:
这个地方设置为1的话敲一个字符就会提示列表弹出来了。

网友A:
vsc功能很强大,但是初期设置比较多,如果你设置好include文件的位置再配置一下编译用的keil的命令行,都不需要打开keil直接在vsc里编辑加编译一条龙搞定。我要求不高没怎么折腾,只用到了编辑器的功能对我来说够用了。vsc的代码提示还有个好处是支持模糊提示,你不需要完全输入正确,可以跳着输入,比如有一个函数名是InitialUART0_Timer1,你敲initu0一样会提示给你。

网友D:
一般用source insight~

网友E:
没人用Slime Text,MAC下的很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人用Slime Text,MAC下的很好用的

也用,最近换vsc 了

网友F:
遇到神贴了,看完各位大神的回复,让我又长见识了,MARK

网友F:
现在唯一头疼的就是怎么配色好看点。

网友F:
VSC的配色是真好看。

网友G:
太实用了,为何不默认开启呢,我竟然一直不知道

网友H:
为什么我的keil看不到这个选项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的keil看不到这个选项呢?

人家是ARM版本的,你的是C51版本的。

网友J:
还是 习惯 keil+VSC
可以再tools 里面加载 VSC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没人用Slime Text,MAC下的很好用的

这个收费吧?我看他们官网怎么有购买。。收费的不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的keil看不到这个选项呢?

人家是5.26版本。
另外好久没有玩C51了,不知道是不是51真滴没这个设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的keil看不到这个选项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843256-1-1.html
这个贴也说C51不行
你只能用VSC搞了,这样编写代码使用VSC,编译还用Keil就可以间接的使用这种功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个收费吧?我看他们官网怎么有购买。。收费的不用。

不给钱也能用经常弹窗让你交钱很烦,还是vsc 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给钱也能用经常弹窗让你交钱很烦,还是vsc 好

对,还是VSC好,免费好用,就是不能编译可惜了。

网友L:
用好了工具菜鸟也能变大侠。

网友M:
原来Keil可以这么玩啊,我试试,

网友N:
关键是多实践 很长时间没弄 生了

网友O: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用MDK开发C51的代码,这样就可以用这个高级功能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编译时候先保存,然后再切换回C51.
谁电脑安装了两个版本的Keil啊,试试看。

网友P:
之前刚用Keil5版本时用过,好久一段时间没用了,看到楼主的提醒,又打开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对,还是VSC好,免费好用,就是不能编译可惜了。

没用过VSC,有没VSC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之前刚用Keil5版本时用过,好久一段时间没用了,看到楼主的提醒,又打开了 ...

en ,打开设置一下,设置为1个字符就提醒,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用过VSC,有没VSC安装?

安装包吗?
搜索:Visual Studio code
就找到了。微软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用MDK开发C51的代码,这样就可以用这个高级功能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编译时候先保存 ...

这个想法好哈哈。

网友P:
引用 楼主:
安装包吗?
搜索:Visual Studio code
就找到了。微软出品

已找到安装了,谢谢!

网友Q:
升级Keil5  默认会打开这个功能

网友R:
这么多年了,我竟然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升级Keil5  默认会打开这个功能

真滴假滴,我5.2.6都没,我今天才知道有这功能

网友S:
一直在用这个功能,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一直在用这个功能,很实用

是的,超级实用。我之前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真滴假滴,我5.2.6都没,我今天才知道有这功能

嗯,我也是最新版,默认没有开启。

网友T:
拯救了我

网友(2020-02-18):
挺好用的,就是太长时候修改不会显示,需要删除到设定的几个字数时候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