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请推荐一款时钟芯片,要求

楼主(2018-11-18):
(无正文)

网友A:
DDS数字频率合成芯片

楼主:
能给个型号或者厂家么?

网友B:
DDS ADI有,AD9850这类,或者同系列的,频率低一些的,AD9850貌似贵一些,以前用过,缺点就是腿多,20个以上,

TI也有一些时钟芯片,以前用过一个CDCE913,,只是频率范围更宽一些,最大230MHz,基本上可以配置任意的频率,IIC接口,配置参数可以用TI的软件计算出,比较快捷
低频的可以看一下同系列的,腿比较少,14个腿。tssop封装,

楼主:
多问一句:输出的是方波还是正弦波?用示波器看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