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6V如何产生10.4V和9.3V

楼主(2018-11-18):
请问高手,16V如何产生10.4V和9.3V?
10.4V最大50mA,9.3V最大200mA.谢谢!

网友A:
要隔离的话,开关降压,二个隔离次级绕组,比例取得为1.2倍即可,在10.4V绕输出中,加一片317可调,9.3V作为主电压输出,反馈给原级。

网友B:
不介意发热的话,都用3端稳压芯片LM317

网友B:
要效率高点,看看上海芯龙的DC-DC芯片:XL1509/XL1513

网友C:
你应该把需求说明白。
10.4V需要+-2%,9.3V是LED背光,200mA恒流。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只需要用线性稳压出10.4V就可以了,如楼上说的317,背光LED使用国内很所LED背光驱动,也便宜几毛钱,加上电感也就一元多,效果还好,完毕

网友E:
用我们上海贝岭的BL317和BL317B

网友F:
你可以用输出两路的的BUCK降压芯片就可以

网友G:
16V到10.4V需要用DCDC,从10.4V到9.3V可以用线性稳压器,不会发热(压降1V*200mA才0.2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