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信号去直流?

楼主(2018-11-18):
如何给信号去直流?

       利用FPGA进行数字信号处理时,信号中的直流分量通常需要去除,而直流分量在AD前段就存在,如果采用模拟电路去除直流分量比较复杂,因此通常在AD后端数字域去除直流分量。在FPGA中,常规去直流的方法是先对信号进行累加,然后对累加值进行移位即可得到直流分量,如累加8192个数据,则直流分量可由累加值右移13位得到。

本文介绍一种根据Xilinx FPGA中DSP48E1资源设计的去直流模块,其基本原理采用一阶滤波器,如图1所示,通过一个一阶RC电路,在V0端可等效一个低通滤波器,得到直流分量。

由上式可推导出,
定义系数,

由此可得到下式:
由上式可得到如图2所示结构

仔细观察发现图2中结构与Xilinx FPGA的DSP48E1结构十分相似,如图3所示,两个结构做了类比,其中Vi - Vo的减法可由DSP48E1中的Pre-Adder实现,k*(vi - vo)的乘法可由DSP48E1中的Multipler实现,而Vo + k*(vi - vo)加法可由DSP48E1中的Accumulator实现。因此实现这个去直流模块只需1个DSP48E1资源,并且在Xilinx 7系列FPGA中,DSP48E1最大支持25-bit的Pre-adder、25*18-bit的Multipler和48-bit的Accumulator,基本可满足常规处理。

具体实现:

在ISE的HDL language template中可以找到DSP48的宏定义,这边需要用到ADDMACC_MACRO,只需要将这个宏模板拷贝到程序中直接例化即可调用DSP48,去直流模块的DSP48E1实现代码如下所示:

module DCOff_DSP(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15:0] din,

output [15:0] dc

);

wire signed [31:0] PRODUCT;

wire signed [15:0] K;

wire signed [31:0] ACOUT;

assign K=16'h0085;

ADDMACC_MACRO #(

.DEVICE("7SERIES"), // Target Device: "VIRTEX6", "SPARTAN6", "7SERIES"

.LATENCY(4), // Desired clock cycle latency, 0-4

.WIDTH_PREADD(16), // Pre-adder input width, 1-25

.WIDTH_MULTIPLIER(16), // Multiplier input width, 1-18

.WIDTH_PRODUCT(32) // MACC output width, 1-48

) ADDMACC_MACRO_inst (

.PRODUCT(PRODUCT), // MACC result output, width defined by WIDTH_PRODUCT parameter

.CARRYIN(1'b0), // 1-bit carry-in input

.CLK(clk), // 1-bit clock input

.CE(1'b1), // 1-bit clock enable input

.LOAD(1'b1), // 1-bit accumulator load input

.LOAD_DATA(PRODUCT), // Accumulator load data input, width defined by WIDTH_PRODUCT parameter

.MULTIPLIER(K), // Multiplier data input, width defined by WIDTH_MULTIPLIER parameter

.PREADD2(-PRODUCT[31:16]), // Preadder data input, width defined by WIDTH_PREADD parameter

.PREADD1(din), // Preadder data input, width defined by WIDTH_PREADD parameter

.RST(rst) // 1-bit active high synchronous reset

);

assign dc=PRODUCT[31:16];

endmodule

以下是得到的综合报告,主要就使用了1个DSP48E1资源,并且最高时钟频率高达552MHz,可满足通信系统中频数据处理。

Selected Device : 7k325tfbg676-3

Slice Logic Utilization:

Number of Slice LUTs : 16 out of 203800 0%

Number used as Logic: 16 out of 203800 0%

Number of DSP48E1s: 1 out of 840 0%

Timing Summary:

Minimum period: 1.811ns (Maximum Frequency: 552.273MHz)

Minimum input arrival time before clock: 0.694ns

Maximum output required time after clock: 0.568ns

如图4所示为去直流模块的仿真波形,输入为有直流偏置的正弦波,从图中可看出输出直流分量随着滤波数据的增加慢慢收敛,而这个收敛速度取决于系数k,根据k的表达式可得,k的值取决于采样周期和RC值,如果采样频率固定为245.76MHz,则RC值决定了k的取值。

根据多次仿真的到k的不同取值对模块的影响:

k取值越大,DC值收敛得越快;k取值越小,DC值越稳定、越平滑。因此,不是k取值越大越好,收敛快但是波动比较大,如图5所示,这样直流分量肯定是滤不干净的。

究其原因,得从原理上着手,翻看了一下信号与系统书(这些基本概念长时间不用都还给老师了,平时还得多注意复习一下基础知识),原来k的值决定了这个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输出直流分量的波动性不仅仅跟k值有关,还与输入信号频率和采样频率有关,在本文实例中,输入信号频率为5MHz,采样频率为245.76MHz,在图4中k=0x85,图5中k=0x400,如图6所式为k的两个取值得到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并且标出了输入信号所在频点(5MHz/245.76*2=0.04068)的幅度特性,分别为-29.98dB和-12.6dB,相差了近20dB。因此在设计去直流模块时应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决定k的取值。

   本文介绍了一种信号去直流的新方法,但不是所有场合都试用,如果FPGA平台DSP资源比较少,如SPARTAN系列,建议采用常规累加+移位的方法。而本文实例中采用Kintex7系列FPGA,有丰富的DSP资源,而采用此方法整个模块只需要1个DSP48E1,并且能高速处理,因此非常适用。

楼主:
如何给信号去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