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导入到PCB中走线的丢失问题

楼主(2018-11-18):
请问下大家,AD09中为什么原理图有个别的器件比如8引脚的信号继电器在导入到pcb中的时候,有的引脚没有导线连接,而明显在原理图中是有连接的?(导入到PCB前编译没有错误)

网友A:
封装管脚编号和原理图没对上的,就丢失NET。

网友A:
封装管脚编号和原理图没对上的,就丢失NET。

我仔细检查,发现管脚编号都是对应的,导入到PCB还是有缺失,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管脚编号和原理图没对上的,就丢失NET。

谢谢你,我仔细找下错误。

网友B:
封装管脚编号和原理图没对上的,就丢失NET,仔细看下你封装的脚位,一定要是数字,不要更改为字母。

网友C:
你在原理图 导入到PCB时,应该就可以看到哪里出错了,打x的就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