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18-11-18):
目前我有个方案,就是我用FPGA产生一个数据信号然后利用FPGA自带的ARM以太网协议栈通过一个以太网口将该数据信号发送出去,当以太网传输线有这个差分信号时,再将该数据信号通过激光驱动器调制到激光二极管上,通过信道传输后,在接收端利用光点检测器以及一些其他处理接收还原这个信号。请问一下这种方案合不合理。
然后,我就是有个地方不太明白,就是我没有接收端时,只有发射机,我的以太网传输线上有没有数据信号,能不能调制到激光二极管上。

网友A:
没有接收端, 那就只有电压信号, 没有电流信号.
如果你测量电压, 那还是能测量到信号

网友B:
方案应该可以,光纤网络不就是这么做的么
不过phy设置成光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