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通讯模块,电池供电,升压一般用什么DCDC?

楼主(2018-11-18):
最近研究通讯模块供电问题,设计2-3V升压到4V,2A左右。
使用了一款TI的芯片,标称3A,测试最大电流只到1A,且输出电压抖动厉害,最低降到了3.5V。经过长时间调试还是不行,已经放弃了。
这类通讯模块使用电源一般都是3.8-4V,2A,纹波小。大家有没有别的DCDC推荐的?

网友A:
似乎是一节锂电池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一节锂电池直接供电。。

应用不一样。、

网友B:
莫非是用纽扣电池供电,或者是2节5#干电池?

网友C:
"2-3V升压到4V,电流达不到2A"

电池供电?不算效率,最低供电电流也要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V升压到4V,电流达不到2A"

电池供电?不算效率,最低供电电流也要4A。

哪有这么高,通讯模块只有脉冲电流比较高

楼主:
这个用的很多吗 ?

看到 Up to 800-mA Output Current at 3.3 V in Boost Mode (VIN > 2.4 V)     有点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是用纽扣电池供电,或者是2节5#干电池?

3V 1A  2节

网友B:
还是用1节锂电池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1节锂电池靠谱

这是应用场景决定的    我只是找DCD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应用场景决定的    我只是找DCDC

地基不牢,用几个木桩加固一下,凑合着用。。。是这样的想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的很多吗 ?

看到 Up to 800-mA Output Current at 3.3 V in Boost Mode (VIN > 2.4 V)     有点 ...

以前做手持机,供电是2颗5号电池,升压3.3V

网友E:
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有这么高,通讯模块只有脉冲电流比较高

兄弟,你自己说的,“电流达不到2A”

我改了

网友F:
mps网站上下载一个工具,然后选一下就行了。

网友G:
这个应该是给通讯模块或者芯片供电,2A只是在拨号上网的瞬间有,其他时候电流还是很小的,只有几十MA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给通讯模块或者芯片供电,2A只是在拨号上网的瞬间有,其他时候电流还是很小的,只有几十MA ...

不只是瞬间,语音通话/发数据的时候,平均500mA的电流很正常;
再说即使电压有瞬间下跌,模块也就会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手持机,供电是2颗5号电池,升压3.3V

不想尝试了  我要升到4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感谢  我发现南京微盟也有

网友H:
TI的TPS系列还是相当不错的,是不是你的负载问题,可以用电子负载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TI的TPS系列还是相当不错的,是不是你的负载问题,可以用电子负载测试一下 ...

测了  达不到1.1A  TI官网发帖了  官方人员说来说去根本没解决问题。   我测了另一个人的板子也是这样  所以就不想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测了  达不到1.1A  TI官网发帖了  官方人员说来说去根本没解决问题。   我测了另一个人的板子也是这样   ...

这个输出达不到3A的,也就1.2A,建议你用TPS61230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输出达不到3A的,也就1.2A,建议你用TPS61230

哈哈 难道你去看了帖子?    你推荐的这颗使用过吗,有点怕啊  我只能先做个板子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 难道你去看了帖子?    你推荐的这颗使用过吗,有点怕啊  我只能先做个板子试试 ...

我查 你这个  芯片了,我说的这个芯片是TI代理商推荐的,以前我们也用单节锂电池,后来方案改成多串了,就没有用这个芯片,但是TI的要连基本的参数都做不到,这个说不过去

网友I:
我申请过LMR61428的DEMO板,用于单节铅酸电池输入,也就是2V输入,给GSM主板供电。
测试结果如下:
输入2V/1A,输出4.23V/12欧姆,效率大约75%
输入1.8V,输出4.3V,输出并联2000UF电容,带GSM主板,带模拟负载,纹波大约0.3V。
关键是要并联大电容,瞬间供电大于2A。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查 你这个  芯片了,我说的这个芯片是TI代理商推荐的,以前我们也用单节锂电池,后来方案改成多串了, ...

我今天测了另一个芯片LM2623,接固定负载,4V时有1.1A电流。,测试结果就是,1.电源输出线会影响输入端电压,可能是 线损大  2.随着输入电压的降低,输出电压也会降低,电流越来越大,某些时刻,输出会降到很低,电流很小,就是不正常工作了。  我怀疑他们这些芯片都会这样,只能选比如6A超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申请过LMR61428的DEMO板,用于单节铅酸电池输入,也就是2V输入,给GSM主板供电。
测试结果如下:
输入2V/ ...

我这里电池的,要省电,带200uF都觉得有点浪费电。

如果没有这要求,直接放个超级电容更省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电池的,要省电,带200uF都觉得有点浪费电。

如果没有这要求,直接放个超级电容更省事。 ...

电容又不会浪费能量,和省电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容又不会浪费能量,和省电关系不大。

真的假的....大电容肯定耗费能量吧  ,我这里DCDC是关电的,,  你放的电解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容又不会浪费能量,和省电关系不大。

另外2G模块是不是都要放这么大电容? 我看别人4G的放了4个陶瓷的和1个钽电容,没放别的东西。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另外2G模块是不是都要放这么大电容? 我看别人4G的放了4个陶瓷的和1个钽电容,没放别的东西。 ...

如果电源电流足够,不需要很大的滤波电容,只有电源供电电流不足,才加大电容,提供瞬间电流。
如果DC/DC频繁关闭,大电容才耗电,偶尔开关,不耗电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测了另一个芯片LM2623,接固定负载,4V时有1.1A电流。,测试结果就是,1.电源输出线会影响输入端电压 ...

这个线损肯定有,但是你的采样端可以直接接到负载端就好了

网友J(2019-03-11):
这种升压芯片说的电流都是原边最大电流,因此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计算下效率,和实际原边电流大小,不然坑死~~~

楼主(2019-04-23):
引用 网友J:
这种升压芯片说的电流都是原边最大电流,因此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计算下效率,和实际原边电流大小,不然坑 ...

明白人.. . 标称的其实用起来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