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跪求SCI通信中时间周期问题!!

楼主(2018-11-18):
SCI官方资料称,SCI异步通信格式中,每个数据位占8个SCICLK周期(如下图):

但我们知道,在CPU频率为150MHz, 低速时钟周期LSPCLK = 150MHz / 4 = 37.5MHz,SCI波特率为115200Hz的情况下:

SCICLK周期 = LCSPCL周期 = 1 / 37.5MHz = 0.0267us
SCI每个数据位占时间 = 1 / 115200Hz = 8.68us

8.68 us远远大于 8* 0.0267us。显然SCI每个数据位占时间远大于8个SCICLK周期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有低速外设时钟的      这个低速是可以实现的    除了主频的分频外
还有外设的分频系数

网友A:
SCI波特率=LSPCLK / ( (BRR+1) * 8 ),

网友B:
理解错误了,  SCICLK    1 / 115200Hz /8 = 8.68us /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I波特率=LSPCLK / ( (BRR+1) * 8 ),

大侠,可是我们知道BRR>=1,且文中SCICLK = 1 / LSPCLK

那 SCI波特率 = 1 / SCICLK
且 LSPCLK / ((BBR+1)*8)  <= 1 / (16*SCICLK )

两者不相等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错误了,  SCICLK    1 / 115200Hz /8 = 8.68us /8

可文中说,SCICLK也就是LSPCLK...

网友B:
不知道哪里说的,
SCICLK周期 = LCSPCL周期  这个等式通常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