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简单的运放问题

楼主(2018-11-18):
求教 这个运放的Vout是多少,公式?这个设计的运放是否合理?采集的是24v锂电,谢谢

网友A:
电路就是电阻分压运放跟随做阻抗变换,输出电压就是R1/R2分压的电压,不过这款运放的IB比较大,当前阻值会有些误差

网友B:
同相跟随器,由于同相端输入阻抗足够高,这里基本上只需要算1M和75K串联分压就成。由24V经1M电流至少24uA,而芯片偏置最大0.1uA,计算误差最大0.4%,<标准1%电阻的误差,所以完全可以直接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相跟随器,由于同相端输入阻抗足够高,这里基本上只需要算1M和75K串联分压就成。由24V经1M电流至少24uA, ...

最大0.1uA偏置电流?怎么我看到的规格书都是最大0.5uA!

网友C:
不合理吧, 用这么大电阻补合理, 这么低电压也是不合理, 这个电压下精度可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