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电荷泵的优点和缺点

楼主(2018-11-18):
  (转发)    电荷泵应用在电路中实质作用相当于倍压整流电路,在一些需用高电压、小电流的地方,常常使用电荷泵构成的倍压整流电路。倍压整流的意思就是可以把较低的交流电压,用耐压较低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器,“整”出一个较高的直流电压。电荷泵一般按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多少倍,分为二倍压、三倍压与多倍压电荷泵。
三种电路电压泵的优缺点
1、电路1
优点是每个电容上的电压不会超过变压器次级峰值电压U的两倍,即2U,所以可以选用耐压较低的电容。缺点是电容是串联放电,纹波大。
2、电路2
优点是纹波小,缺点是对电容的耐压要求高,随着N的增大,电容的电压应力随之增加。图中最后一个电容的电压达到了6U。
3、电路3
是电路1的改进,优点是纹波比电路1小很多,电容电压应力不超过2U。缺点是电路复杂。
电压泵电路图工作原理
下面以电路1为例简单说明工作原理:
当变压器次级输出为上正下负时,电流流向如图所示。变压器向上臂三个电容充电储能。
当变压器次级输出为上负下正时,电流流向如图所示。上臂电容通过变压器次级向下臂充电。
如果不带负载,稳态时,除了最左边的那个电容,其他每个电容上的电压为2U,所以总的输出电压为6U。事实上,由于高阶倍压整流电路带载能力很差,输出很小的功率就会导致输出电压的大幅度跌落。假设输出电流为I,每个电容的容量相同,为C,交流电源频率为f,则电压跌落为:
输出电压纹波为:
用于倍压整流电路的二极管,其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 。可用高压硅整流堆,其系列型号为2DL。如2DL2/0.2,表示最高反向电压为2千伏,整流电流平均值为200毫安。倍压整流电路使用的电容器容量比较小,不用电解电容器。电容器的耐压值要大于1.5x ,在使用上才安全可靠。

主要缺点:电荷泵内阻大,输出电流小

网友A:
图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要图,加我QQ,3003214837,我发你

网友B(2018-12-28):
在电路欣赏版块, 居然讲了一通电路图, 忘记把图贴上了
希望楼主尽快补上, 大家一起欣赏吧

网友C:
楼主忘记贴图了,补上大家一起欣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