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如何实现IAP升级??

楼主(2018-11-18):
这里设置地址为0x8000000,
对应开头的数据是以下如图所示:

2--------------------------------
这个是设置地址为0x8001000启动,而得到的数据如下图显示

0x8000000-0x80010B0,这里之间的数据有变化了。

程序有这样的一个设置,这里网上很多资料都有说要把前面中断映射过去。对比数据,我理解是把中断映射到了0x8001000-0x80010B0了。
这样的话,启动数据变了,所以程序没办法运行了。如何才是设置正确??

网友A:
请问iap升级是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iap升级是什么呀

 IAP是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的首字母缩写,IAP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

网友C:
这个要是处理不好容易死掉的

网友D:
1、你用户RAM使用区域请从 0x2000 00c0开始
2、有一行代码【使能SYSCFG】应写成:
  /* Enable the SYSCFG peripheral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3、顺便解释下,这里的中断矢量映射 是指从800 0000映射到2000 0000开始的48个字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用户RAM使用区域请从 0x2000 00c0开始
2、有一行代码【使能SYSCFG】应写成:
  /* Enable the SYSCFG  ...

还是不行啊,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数据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数据变了

一样的方式,用在030C8这个芯片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AP是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的首字母缩写,IAP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的部分区 ...

知道了 感谢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iap升级是什么呀

单片机可以自己升级,比如通过网络检测到有最新固件,单片机下载回来,自己把自己的应用程序升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可以自己升级,比如通过网络检测到有最新固件,单片机下载回来,自己把自己的应用程序升级了。 ...

通过远程连接擦除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