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求运放外围电路U1电位

楼主(2018-11-19):
如下图,运放外围U1的电位怎么计算啊?

网友A:
条件并不充分,不过按照图中Vi的正弦波的意思,3脚直流电位应该是0V。
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运放2脚电位=0,很明显,R2并联Rg,然后和R1组成串联分压。电压直接就可以计算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并不充分,不过按照图中Vi的正弦波的意思,3脚直流电位应该是0V。
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运放2脚电位=0, ...

不用考虑Vo的电压影响么?

网友B:
叠加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条件并不充分,不过按照图中Vi的正弦波的意思,3脚直流电位应该是0V。
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运放2脚电位=0, ...

楼主的图,运放使用了单电源,而反相输入端为正,输出应该为负。但这在单电源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使用单电源,输出最低到零,还必须输出可以轨到轨才行。若输出为零,反相输入端不可能是地电位。
所以,楼主此题无解。

网友B(点评):
此图不规范,节点园点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运放使用了单电源,而反相输入端为正,输出应该为负。但这在单电源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使用单 ...

很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