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段码 LCD 4COM 8COM问题

楼主(2018-11-19):
求问:
      听人说,段码LCD做4COM 和8COM生产良率会相差很大。所以会导致费用也相差很大。

      论坛里有段码LCD厂家的么,谁来说说这差别会有多大?

      当段数多了以后,4COM和8COM引脚数相差太多了。驱动引脚线路都相差好多。

楼主:
没有段码LCD厂家的人么?

网友A:
看你引出脚用什么工艺,一般用斑马条的工艺性差些,常有接触不良现象,这个品质控制在用户手里,用户的结构设计及装配工艺直接影响良品率,脚越多,斑马条越长,不良机率越大.
若是采用金属引脚封装,情况就好多了.质量是液晶厂工艺保证的,用户只要不虚焊,就不会出问题.缺点是稍贵些,以前行情是1角1只脚.但安装方便,不用金属框及斑马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引出脚用什么工艺,一般用斑马条的工艺性差些,常有接触不良现象,这个品质控制在用户手里,用户的结构设计 ...

谢谢!
那能使用4COM的相应的SEG会比8COM的脚更多,不是用斑马球条不良率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