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看着像排阻但是8根腿,这到底是啥?

楼主(2018-11-19):
(无正文)

网友A:
还是排阻吧。怎么连的需要查产品手册,或拆下来量。

网友A:
神奇的TYW连这个都知道么。。。。

网友B:
上面不是写了吗,4.7k的排阻?

网友C:
472→4.7k  一般园点标记公共脚,8pin应该为7路4.7k共线.  用万用表量一下确认. 很少见4路独立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