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个关于LM48580的问题

楼主:
上图是电路图,主要是通过LM48580放大一个方波信号,是三个方波信号的叠加,频率分别是 980HZ,980*1.5HZ,980*2HZ。
幅度稍微调整一下以后三个信号合成以后入下图黄色所示。即DAC-BUZZER信号。

但是经过这个放大电路以后,在OUT+只收到了蓝色的波形,OUT-得到是反向以后的波形,为什么失真会这么严重?

PS:经过分析以后下降沿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输入信号过大,两个信号的下降点差异可以说明在下降之前已经进入放大饱和了,我们修改了输入信号幅度后,还是会有途中前半部分失真,并且信号的起始点大概是2.6V(非0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8-11-19):
没有人知道的吗。。。给点建议也可以啊

网友A:
1 直流成分导致暂态问题
2 信号太大导致限幅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