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产生-7V的问题

楼主(2018-11-19):
原来在论坛上发了两个帖子。
第一个这个奇怪的电路,用24V分压分成16V和8V,然后由16V产生10.4,9.3,3.3,由8V产生-7V。
那个电路产生9.3V带不了200mA的负载。我自己用LM317生成了9.3V电压。
可是后来又发现16V和-7V不共地,所以-7V要单独产生。
原来板子上已经有5V和3.3V,电路图如下:

我是个菜鸟,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决定用LM317,24V转成16V,16V转10.4和9.3V。
现在就差一个-7V了。请问高手,用什么片子好,谢谢!

楼主:
我想用MC34063产生-7V,可是不知道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楼主搜下HT7660,电荷泵芯片,很简单的设计

网友B:
这种液晶屏有专用的驱动电路的

楼主:
我这个仿真不知道为什么是0V?

楼主:
仿真可以产生-12V了,怎么才能改成-5V啊?
我在手册里没找到算电阻的公式和表格。高手支招,谢谢!

楼主:
用可调电阻调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0.22欧那个电阻应该用多大功率的?谢谢!

楼主:
这是开发板的电路,原来用这个老试不出来。

网友C:
不建议用34063类的,难调,目前市面的DCDC也便宜,量大几毛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开发板的电路,原来用这个老试不出来。

这个电路如果不给背光供电应该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用34063类的,难调,目前市面的DCDC也便宜,量大几毛钱

谢谢!你推荐一款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推荐一款呗。

金升阳有,可产生负压的模块,另外有些外接电阻是可调压的

网友F:
34063 还是很好用的. 电感可能需要大一些. 其实开关电源方式的负压电路还是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34063 还是很好用的. 电感可能需要大一些. 其实开关电源方式的负压电路还是很多的 ...

大很多。。。

网友G:
以前用过的-6V,你自己调下-7V试试,22uH那个是滤波的,可以不要

网友G:
你大半夜还在上论坛啊,真辛苦

网友F:
-7V要单独产生。做什么用? 带载能力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7V要单独产生。做什么用? 带载能力多少电流?

给触摸屏供电。1mA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触摸屏供电。1mA

才1ma 不需要DC-DC,用电荷泵IC即可,比如7660,可以提供10ma

网友F:
嗯, 同意 19楼, 可以用个电荷泵.
类似于 MAX3232 的负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