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200 M0 内核单片机如何实现软件复位?

楼主(2018-11-19):
如题,如何在程序中通过一段指令实现软件复位呢?谢谢

网友A:
SYS_UnlockReg();
FMC->ISPCON |= FMC_ISPCON_ISPEN_Msk;
outpw(&SYS->RSTSRC, 3);//clear bit
outpw(&FMC->ISPCON, inpw(&FMC->ISPCON) & 0xFFFFFFFC);
outpw(&SCB->AIRCR, (V6M_AIRCR_VECTKEY_DATA | V6M_AIRCR_SYSRESETREQ));

网友B: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IPRSTC1 = SYS_IPRSTC1_CPU_RST_Msk;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网友C:
这种系统操作的,看系统的SYS的头文件啊。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_UnlockReg();
FMC->ISPCON |= FMC_ISPCON_ISPEN_Msk;
outpw(&SYS->RSTSRC, 3);//clear bit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系统操作的,看系统的SYS的头文件啊。里面有

好的

网友:
    /* Reset CPU */
    SYS_ResetCPU();
是不是用这个函数

网友:
void SYS_ResetChip(void);
void SYS_ResetCPU(void);
这两个分别试试看。

网友:
芯片复位那个啥意思

网友D:
示例:DrvSYS_ResetCPU ( ); /* Reset CPU and FMC */

DrvSYS_ResetChip

原型:void DrvSYS_ResetChip (void);

描述:复位整个芯片,包括Cortex-M0 CPU内核和所有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