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FreeRTOS信号量问题xSemaphoreTake求解

楼主(2018-11-19):
我未开启定时器,也未发出信号量,但是接收了一次,倒计时从初始默认值的895变成了894,
这是咋回事,按道理不应该接收到信号量的。

网友A:
vSemaphoreCreateBinary( SemaphoreHandle_t xSemaphore )是老版本的函数,估计创建后就有一个资源可用。

直接使用xSemaphoreCreateBinary(void)试试,这个创建后是没有资源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emaphoreCreateBinary( SemaphoreHandle_t xSemaphore )是老版本的函数,估计创建后就有一个资源可用。

...

谢谢大佬,试了,确实如此

网友B:
这下长知识了

哈哈,我也是

网友C:
版本不兼容?

楼主:
有的意思,新版有2个函数,老版本函数和新版本函数,我用的是老版本函数,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意思,新版有2个函数,老版本函数和新版本函数,我用的是老版本函数,有区别 ...

哦哦 好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