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硬件问题寻求解决方式

楼主(2018-11-19):
价格:¥10000 元
发布时间:2018-11-19 13:41:34
截止时间:2018-12-19 13:41:34
项目周期:详谈
现居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
项目描述:

1、板子采用4颗512M的DDR3内存颗粒,型号为H5TQ4G83CFR-RDC,供电电压为1.5V,现在采用DragonHD检测工具检测DDR3的硬件情况,测试频率为672MHz,报如上所示错误,提示压力测试失败,经过排查发现出现错误时PMU输出端的电压是没有输出的,PMU的配置和开发板提供的源码是一致的,但是开发板启动没有这个问题。现在无法判断PMU输出中断的原因是内存不匹配还是PMU的配置不对

2、固件是可以烧录成功的,在实际启动的过程中,启动日志看dram容量识别也是正确的,但是用USB或者电池启动板子的话,启动到后半程会突然死机,此时量PMU输出端的电压和之前一样,也是没有输出的

3、用DCIN启动板子可以顺利启动,但是CPU发热厉害,5V端的峰值电流可以达到1A,稳定在800~300ma之间波动(没有接屏幕)另外,VBAT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仍能够检测到大约2V的电压,我量了下开发板是没有的。

4、不能使用adb进行调试。

5、屏幕无法正常点亮,屏幕加上5v电压,驱动屏幕LED的芯片没起得来,测量之后没有电压,推测是电感过小。单独调试屏幕,屏发生闪烁现象。

6、摄像头硬件接口不匹配。

去竞标

网友A:
深圳的可以吗,做嵌入式系统多年

网友B:
无锡滨湖区,做硬件设计多年,可以详谈  QQ:515183811

网友C:
仔细核定一下原理图与PCB的设计。前面三项大部分与DDR, 电源的设计有相关特性。没见到你的原理图,不好说具体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