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IM_Cmd问题

楼主(2018-11-19):
为什么在uv5中TIM_Cmd(TIM1,ENABLE)会出现“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tim_cmd is invalid in c99”而致编译失败?奇怪的是,所有关于tim的头文件都放进去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uv5的版本问题?

网友A:
和版本的关系不大,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可能是,

比如c/cpp文件有加到工程?c/cpp的属性设置?等

编译器的设置?还有是否用了C++的语法,而不是C的语法?等等

网友B:
需要在属性里两个地方设置路径和添加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版本的关系不大,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可能是,

比如c/cpp文件有加到工程?c/cpp的属性设置?等

c/c++页的选项只有c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属性里两个地方设置路径和添加头文件。

在c/c++页已经加入了inc.文件,是cubemx自动生成的,另外在ASM里加入同样一份inc 文件,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页的选项只有c99

我用的是V 5.26.2.0版本,官网上能下到的最新版本。也使用了timer的外设,我是用的库文件方式,不是cube生成的。

可以C/C++页的misc control可以使用--CPP11,就可以选择使用C++11来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V 5.26.2.0版本,官网上能下到的最新版本。也使用了timer的外设,我是用的库文件方式,不是cube ...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现在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keil?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供一下完整的keil工程文件我在V5.26的环境上试一下,

另外你现在的环境有可以正常跑的通的工程是么?只是加了timer相关的驱动之后就不行了?

感觉应该还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D:
99.9999%的可能性是你工程建得有问题。
你可以重新建一个或基于ST官方库打开TIMER相关的工程。我这边用MDK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E:
卸载了从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keil?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供一下完整的keil工程文件我在V5.26的环境上试一下 ...

5.25的,运行demo都没问题, 我试一下5.26看看。

楼主:
我试一下5.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9999%的可能性是你工程建得有问题。
你可以重新建一个或基于ST官方库打开TIMER相关的工程。我这边用MDK ...

我试一下不用cubemx

楼主:
引用 楼主:
5.25的,运行demo都没问题, 我试一下5.26看看。

在申明里额外加了个int TIM_Cmd();不会出错,但不知道编译行不行,准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申明里额外加了个int TIM_Cmd();不会出错,但不知道编译行不行,准备试一下 ...

在demo里找到了这个void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加到声明里,解决了,谢谢各位弟兄!

网友E:
5.26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