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自激振荡逆变电源

楼主(2018-11-19):
自激振荡电源不需外加信号激励就可自动的将直流电能转换成周期性变换的电能装置,为什么自激振荡电源不用加信号激励,可以讲解一下自激振荡电源工作原理吗?谢谢

网友A:
图不完整或者干脆就是错的。栅极悬空,它激自激都是扯淡。
自激线路,像这样的双管推挽,2个栅极互相经过合适的电压、电流限制接到对面的D极位置。这样就构成自激条件了。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去21IC的电路图看,那里有原理分析。
http://www.21ic.com/dianlu/power/switch/2017-08-10/733634.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去21IC的电路图看,那里有原理分析。
http://www.21ic.com/dianlu/power/switch/2017-08-10/733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