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分辨率从16位提高到20位

楼主(2018-11-19):
ADC的分辨率是16位,用过采样的方式将分辨率提高到20位。
ADC最大的采样频率是300KHZ左右。信号的最高频率是2KHZ。 可以实现20位的分辨率吗?

按照提高4位分辨率要求,采用次数就要是256次。  过采样后的采用率就是3K00HZ/256 = 1.17KHZ。1.17KHZ的采样率比信号频率都要小了啊,可行吗?

网友A:
这个16位是硬件指标吧    通过处理能到20位?没听过这种处理方式啊

网友A:
16bit   有效位数能到14bit我觉得就很厉害了

网友B:
有效位数是硬伤

网友C:
你是想仿造Delta-Sigama模式的AD提高精度吧。安说是行,实际看效果。以前拿MCU的AD做过采样然后平均,分辨精度可以提高。不过有时会碰到提升部分分辨率不线性。建议还是搞个24位的AD。

网友D:
这个不是芯片自身的已经确定的了么?

网友E:
一壶水10分钟就能烧开,你是想20分钟烧到200度?

网友F:
每16次累加输出一次,
实际可以累加更多再除以后输出,,比如累加4*16次,再除以4输出
,实际效果并不好,不然谁还搞高位AD呢

网友G:
绝对不可以,别试了